[其他ST产品]
cubeMX硬件spi

楼主(2024-09-14):
使用cubemx 配置硬件spi 使用硬件nss片选,按照道理来讲应该是读写的时候 片选拉低,但是现在的现象是,片选一直是低的,不能置高。用的是硬件片选。

网友A:
但是现在的现象是,片选一直是低的,不能置高。用的是硬件片选。

网友B:
片选一直是低的,不能置高

网友C:
配置硬件spi 使用硬件nss片选

网友D:
读写的时候 片选拉低

网友E:
启动SPI后片选就被拉低,直到关闭SPI才变高。 这点在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D:
按照道理来讲应该是读写的时候 片选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