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5 I2C MemAddress最多两个字节吗

楼主(2024-09-14):
MP135的I2C底层读写函数里面对于MemAddress做了限制, 最多两个字节的MemAddress, 这是MP135的硬件限制 还是 单纯的在功能的实现上做了限制?

我现在对接的设备 他必须要三字节的MemAddress,怎么办呢

网友A:
单纯的在功能的实现上做了限制

网友B:
MP135的I2C底层读写函数里面

网友C:
MemAddress做了限制

网友D:
其实对于硬件来说其实是没有太多限制的

网友E:
这是MP135的硬件限制 还是 单纯的在功能的实现

网友F:
实现上做了限制

网友G:
是MP135的硬件限制 还是 单纯的在功能

网友H(2025-02-05):
好像MP135对MemAddress的限制比较死板,可能是硬件决定的吧?

网友I:
我觉得这个限制可能是硬件设计的一个折中,不太可能在不修改硬件的情况下绕过去。

网友J:
有没有试过通过分批操作来应付三字节地址?

网友K:
如果修改驱动可以支持三字节地址的话,可能是个解决办法吧,具体怎么改也挺有挑战性的。

网友L:
这种情况感觉可能得看看硬件设计文档,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M:
感觉如果只是一个设备用到三字节地址,可以尝试绕过去看看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N: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硬件上不支持三字节地址的话,可能得修改下驱动层面的逻辑。

网友O:
STM32MP135应该是一个通用芯片,硬件设计上没支持三字节地址有点可惜。

网友P:
你可以试着将三字节地址分两次读写,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Q:
我觉得如果硬件不支持三字节地址,可能要考虑用I2C扩展器或者其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