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是否可以提供一下M463YGCAE的封装?谢谢

楼主(2024-09-14):
请问是否可以提供一下M463YGCAE的封装?谢谢

网友A:
官网找找,如果找不到就要自己绘制了

网友B:
一般都是在官网的,芯片的话应该是有的

网友C:
其实芯片封装自己设计个都行,很简单的

网友D:
这种不都是用封装向导来搞的吗

网友E:
直接自己画个吧,简单的很啊

网友F:
你去立创商城上查查,看看有没有

网友G:
一般的都是官网找一下,或者是社区找一下

网友H:
封装还要求个?直接自己绘制啊

网友I:
我找封装一般都是去立创商城上找,比较考虑

网友J:
按照芯片手册,自己画个吧,这种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