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板子如何保护Flash部分数据不被擦除?

楼主(2024-09-14):
请问有没有朋友写过这样的代码,可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在新唐(Nuvoton)的微控制器中,保护Flash部分数据不被擦除通常可以通过使用Flash保护功能实现

网友B:
计算保护块的数量:根据要保护的Flash区域长度和Flash块大小计算需要保护的块数量。

网友C:
设置保护块的起始地址和数量:通过设置 FLASH->PROTCTL 寄存器来指定保护块的起始地址和数量

网友D:
烧录的时候选择部分擦除,不要全盘擦除,

网友E:
使能Flash保护:通过设置 FLASH->PROTCTL 寄存器的 PROTEN 位来使能Flash保护。

网友F:
如果系统中使用了Bootloader,可以在Bootloader中实现Flash保护逻辑,确保特定的Flash区域不被擦除或写入

网友G:
某些新唐微控制器支持硬件加密功能,可以对Flash中的敏感数据进行加密,从而保护数据不被非法访问或篡改

网友H:
在应用程序中实现软件保护逻辑,例如在写入或擦除Flash之前检查特定的标志位或密码,以确保只有授权的操作才能修改Flash内容

网友I:
通过使用Flash保护功能、Bootloader保护、硬件加密或软件保护,可以有效地保护新唐微控制器中的Flash部分数据不被擦除。具体的实现方式取决于芯片型号和应

网友J:
代码保护的话可以使用jlink的加密功能

网友K:
其实就是加读保护就好了

网友L(2024-11-07):
使用Flash保护位

网友M:
将Flash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用于存储不同类型的数据或代码。

网友N:
利用备份寄存器

网友O:
在软件层面,可以实现一些保护机制来防止对Flash的非法访问或擦除。例如,可以编写代码来检查对Flash的访问请求是否合法,如果不合法则拒绝访问或执行擦除操作。此外,还可以实现加密和解密机制来保护存储在Flash中的数据的安全性。

网友P:
这个是不是可以加锁

网友Q:
你dandu 外挂一个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