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如何阅读实际N76E003带隙电压?

楼主(2024-09-14):
N76E003 ADC 可以选择内部带宽电压作为输入针, 用于获取 ADC 参考电压, 以取得更准确的 ADC 结果 。
在室温下,所有N76E003带宽电压值将在1.17V至1.27V的范围内校准。如果你想获得N76E003的实际带宽值,请在 UID 地址后读取 2 字节值。
UID 地址后有两个字节存储实际的带宽值,但实际有效的位数是12。
第一字节是上八位数,第二字节的下四位数是下四位数。

阅读和计算步骤:
通过读取 UID 读取 IAP 的错误差距值;
合并上八位元和下四位元;
使用下列公式转换为实际电压值。
公式 :

计算示例:
在 UID 地址后读取 2 字节值,其中第一个字节值为 0x64,第二个字节值为 0x0E, 合并为 0x64E = 1614。 转换结果如下:

网友A(2024-10-23):
N76E003是Nuvoton公司的一款8位微控制器,带隙电压通常用于内部参考电压的生成。要读取N76E003的带隙电压,可以通过ADC(模数转换器)模块来实现

网友B:
需要配置ADC模块以读取带隙电压。N76E003的ADC模块支持多种输入通道,包括内部参考电压通道

网友C:
N76E003的ADC模块通常有一个内部参考电压通道,用于读取带隙电压。具体通道编号可以参考N76E003的数据手册

网友D:
配置好ADC模块后,可以通过读取ADC的转换结果来获取带隙电压的数值

网友E:
带隙电压通道编号,确保选择的通道编号正确,具体编号可以参考N76E003的数据手册

网友F:
ADC参考电压,ADC的参考电压会影响读取到的数值,确保参考电压配置正确

网友G:
ADC转换时间,ADC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确保在读取转换结果之前等待转换完成

网友H:
通过配置ADC模块并选择带隙电压通道,可以读取N76E003的带隙电压。通过读取ADC的转换结果,可以获取带隙电压的数值,并进一步处理或显示

网友I:
通过简单的配置,即可使用N76E003的ADC模块读取带隙电压

网友J:
一般情况就是看例程,例程里基本都是可以实现你的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