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请问M451LD3的PF1没有输出功能吗?

楼主(2024-09-15):
我的程序里禁用了LXT,引脚配置里也把PF1当作普通的IO,但是发现不能输出,不轮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仿真的时候看到PF-》DOUT寄存器的确有变化,但是引脚电压不变,我的电路是5V-》1.8K电阻-》PF1,但是PF1电压一直是2.77V,一直不变,即使我把电阻换成10K,也不行,电压还是2.7V,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在禁用了 LXT(低速外部晶振)并将 PF1 配置为普通 IO 引脚的情况下,如果 PF1 引脚的电压始终保持在 2.77V 不变,即使你尝试改变 PF->DOUT 寄存器的值,这可能是由于引脚配置问题导致的确保 PF1 引脚确实被配置为普通 IO 输出模式,而不是其他模式(如输入模式、模拟模式等)

网友B:
检查是否有外部上拉或下拉电阻影响了 PF1 引脚的电压。如果有外部上拉电阻,可能会导致引脚电压保持在某个值不变

网友C:
确保芯片的电源电压(VDD)和参考电压(VREF)正常,并且与芯片的规格一致。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或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引脚电压异常

网友D:
硬件电路问题也可能,检查硬件电路,确保没有短路或其他故障。例如,检查电阻的连接是否正确,是否有其他元件影响了 PF1 引脚的电压

网友E:
如果使用仿真器进行调试,确保仿真器连接正确,并且仿真器的工作电压与芯片的电源电压一致

网友F:
可能是芯片内部存在问题,例如内部上拉/下拉电阻未正确配置,或者芯片内部电路故障

网友G:
利用代码来确保 PF1 引脚被正确配置为普通 IO 输出模式,并检查硬件电路和电源电压,以解决 PF1 引脚电压不变的问题

网友H:
这个当做普通IO的话需要配置复用时钟吧

网友I:
你这个PF1是普通IO吧,本身就是普通IO你配置啥

网友J:
这个IO是干啥的?默认来说

网友K(2025-07-02):
新唐 M451LD3 的 PF1 引脚具备输出功能。查看其数据手册可知,PF1 属于 Port F 端口,默认作为通用 I/O(GPIO)使用,可通过寄存器配置为输出模式。若出现无输出情况,需检查:

引脚功能是否通过SYS->GPCFG正确映射为 GPIO;
是否通过PF->PMD设置为推挽输出;
输出寄存器PF->DOUT是否正确赋值。
确认硬件连接与软件配置无误后,PF1 可正常输出电平信号。

网友L:
看起来你已经尝试了不同的电阻值,但PF1引脚电压没有变化。可能需要检查一下PF1引脚是否被其他功能占用,或者是否有其他硬件问题。

网友M(2025-08-28):
M451LD3 的 PF1 通常作晶振脚。即便不焊晶振并关闭外部晶振功能,将其设为 GPIO 输出,其输出低电平只能到 1.3V 左右,无法正常输出低电平,基本不具备稳定的输出功能。

网友N:
M451LD3 的 PF1 具有输出功能。该芯片的 GPIO 口通常具有多种功能,PF1 作为其中之一,可通过配置寄存器将其设置为输出模式,用于输出数字信号,以控制外部设备或作为状态指示等。具体的配置方法可参考 M451LD3 的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