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51 RS485模式有个中断怎么进?

楼主(2024-09-15):
参考手册里介绍说,RS-485普通多点操作模式(RS485NMM),如果检测到地址字节(bit9=1),会产生一个中断到CPU,但参考手册里没有写是什么中断标识引起的中断,请前辈赐教。

网友A:
这不就是串口中断吗,还进不去?

网友B:
应该是有例程的吧,可以试试例程的

网友C:
在 RS-485 普通多点操作模式(RS485NMM)中,当检测到地址字节(bit9=1)时,确实会产生一个中断到 CPU。虽然参考手册中没有明确指出具体的中断标识,但通常可以通过确定中断源

网友D:
需要确定 RS-485 模块的中断源寄存器,通常是 UART 或 USART 模块的中断源寄存器。这个寄存器会指示当前的中断状态

网友E:
这就是串口的接收中断啊,直接在串口接收中断去搞

网友F:
在配置 RS-485 模块时,需要使能地址字节检测中断。通常可以通过设置相应的控制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G: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检查中断源寄存器的值,以确定是否是地址字节检测引起的中断

网友H:
通过配置 UART 模块的中断寄存器,并使能地址字节检测中断,可以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检测到地址字节,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I:
具体的寄存器和中断标识可能因芯片型号和具体实现而有所不同,建议参考芯片的参考手册和头文件来确定具体的寄存器和中断标识

网友J:
我觉得就是串口中断就可以,直接就能中断的

网友K:
你现在是中断进不去啊?还是不知道怎么写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