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RG6AE想用PDMA实现多个串口收发要如何设置?

楼主(2024-09-17):
M451RG6AE想用PDMA实现多个串口收发。不论怎样设置,只有一个串口能工作。哪位老师有经验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在使用Nuvoton的M451RG6AE微控制器时,如果通过PDMA实现多个串口的收发功能,但只有一个串口能正常工作,可能是由于PDMA通道配置冲突

网友B:
M451RG6AE的PDMA模块有多个通道,每个通道可以独立配置为不同的外设服务。如果多个串口使用相同的PDMA通道,会导致配置冲突,从而只有一个串口能正常工作

网友C:
确保每个串口使用不同的PDMA通道。可以通过配置PDMA的通道选择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D:
PDMA在完成数据传输后会触发中断,如果中断处理程序没有正确处理多个串口的PDMA中断,可能会导致只有一个串口能正常工作

网友E:
确保每个串口的PDMA中断处理程序是独立的,并且正确处理了每个串口的PDMA中断

网友F:
PDMA的配置包括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长度等参数。如果这些参数配置错误,可能会导致PDMA无法正确传输数据,从而只有一个串口能正常工作

网友G:
仔细检查每个串口的PDMA配置参数,确保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长度等参数正确无误

网友H:
多个串口同时使用PDMA可能会导致资源竞争问题,例如内存访问冲突、时钟资源冲突等

网友I:
是有冲突吗程序

网友J(2024-10-17):
确保每个串口的PDMA配置不会导致资源竞争问题。可以通过调整PDMA的优先级、使用不同的内存区域等方式来避免资源竞争

网友K:
在使用M451RG6AE的PDMA实现多个串口收发时,确保每个串口使用不同的PDMA通道,并且正确配置PDMA的参数和中断处理程序。通过仔细检查和调试,可以解决只有一个串口能正常工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