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的控制负载周期性变化,这时如何保证速度的恒定。

楼主(2024-09-14):
压缩机的控制负载周期性变化,这时如何保证速度的恒定。

网友A:
可以标定加前馈控制,另外速度环和电流环参数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标定加前馈控制,另外速度环和电流环参数加强

前馈怎么实现呐

网友B(点评):
居然当真了。

网友C:
在压缩机控制过程中,由于负载的周期性变化,如温度波动、压力变化等,可能导致速度的不稳定。为了确保压缩机在各种工况下都能保持恒定的速度,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控制策略和技术手段。以下是一些方法的具体介绍:

1. 标定加前馈控制:前馈控制是一种预测性控制方法,它通过提前对系统的未来状态进行预测和调整,来减少或消除负载变化对速度的影响。在压缩机控制中,可以通过标定过程来确定系统的动态特性,然后利用这些特性设计前馈控制器。前馈控制器可以根据负载变化的模式(如周期性波动)计算出相应的控制动作,并在负载变化发生之前就施加到系统上,从而抵消负载变化带来的影响,保证速度的恒定[^1^]。
2. 加强速度环参数:速度环是控制系统中的一个闭环,它负责维持压缩机的转速在一个设定值附近。通过优化速度环的参数,如比例增益、积分时间常数和微分时间常数,可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加强速度环参数的目的是使系统能够更快地响应负载变化,并有效地抑制这些变化对速度的影响。
3. 加强电流环参数:电流环通常位于速度环的内部,它控制电机的电流,从而间接影响速度。通过加强电流环的参数,可以提高电流控制的精度和响应速度,这对于快速准确地调节电机输出以应对负载变化至关重要。
4. 采用自适应控制技术:自适应控制是一种高级的控制策略,它能够根据系统的实时性能自动调整控制器的参数。在压缩机控制中,自适应控制可以根据负载的变化动态调整控制策略,以保持速度的恒定。这种控制方式特别适合于那些负载变化复杂或难以预测的情况。
5. 引入鲁棒控制设计:鲁棒控制设计旨在使控制系统对模型不确定性和外部扰动具有较强的不敏感性。通过鲁棒控制,即使存在模型误差或未建模动态,系统也能保持稳定的性能。在压缩机控制中,鲁棒控制可以帮助系统抵御负载变化和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6. 实施多变量控制策略:多变量控制策略考虑了系统中多个相互作用的变量,通过协调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来实现更优的控制效果。在压缩机控制中,可以同时考虑压力、流量、温度等多个变量,通过多变量控制策略来综合调节,以达到保持速度恒定的目的。
7. 应用智能控制算法:智能控制算法,如模糊逻辑控制、神经网络控制等,能够处理非线性、复杂和不确定的系统。这些算法可以学习和适应压缩机的动态行为,自动调整控制策略以应对负载的周期性变化。
8. 定期维护检查:定期对压缩机进行维护和检查,确保所有部件都处于良好状态,可以减少因设备老化或故障导致的性能下降,从而有助于保持速度的恒定。

总的来说,通过上述措施的综合应用,可以有效地应对压缩机控制负载的周期性变化,确保压缩机在不同工况下都能保持恒定的速度运行。这不仅提高了压缩机的工作效率和可靠性,也延长了其使用寿命。

网友C:
之前听B站,PID控制时,听过前馈控制、PID控制(反馈控制)、概率(随机控制),我理解前馈控制室对应的电压(电流),预先通过实验得到一个数据。对应的控制效果。比如PID会先置个数,这个数就是前置,后面的PID是根据实际效果反馈到MCU再做调整。这是我的理解,前置控制是比PID先进的。

网友D:
这论坛就是逗比的。用这芯片就图他便宜,技术支持估计没戏。视频教程都藏着掖着,你指望他们给你支持。不行就换吧国内好几家呐,实在搞不定就用STM的资源一堆用的人也多方便交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论坛就是逗比的。用这芯片就图他便宜,技术支持估计没戏。视频教程都藏着掖着,你指望他们给你支持。不行 ...

视频教程都是开源的,官网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