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火折子上用的咪头焊接后灵敏度不合格

楼主(2024-09-14):
最近帮别人搞一个火折子的电路,但回流焊接出来后成品率很低,只有80%左右,大部分都是轻轻一吹就启动,但每10只总有几只是要吹很重才能启动,咪头厂家说是回流焊后咪头灵敏度下降了。我用高温焊膏、中温焊膏、低温焊膏都试过,也试过几家的咪头,用红底的咪头,用蓝底的咪头都试过,最理想的是蓝底咪头用低温焊膏焊接,但40只还是有1只要吹的比较重。有没有这方面的应用成熟的高手,帮我指点指点,感谢了!

楼主:
还有我看了几种样品,这个发热片后面都有开这样一个窗口,这是隔热还是对咪头的声音采集有好处的,迷惑

网友A:
我不了解这产品,但见一般放大电路的R4要么接电源要么接Q1的C极,建议改下试试能否提高灵敏度。
你这是用的引脚中断还是ADC?用示波器看看吧,对比一下。

网友B:
Q1/R3/C2/程序都确认下,设计裕度对零件误差够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火折子是什么意思?感觉PID控制SMT加热温度、时间会好一些。

不知火折子是什么,咋就作建议和分析?

网友E:
吹控电子点烟器?

网友F:
火折子啥东东

网友G:
电子点烟器么?

网友H:
咪头要有小电流偏置以提高灵敏度,R3要接电源上。

楼主(2024-10-22):
引用 网友A:
我不了解这产品,但见一般放大电路的R4要么接电源要么接Q1的C极,建议改下试试能否提高灵敏度。
你这是用的 ...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对您在回流焊接火折子电路时遇到的成品率低、咪头灵敏度下降的问题,以下是一些建议和分析:

1. 优化回 ...

感谢!我调了温度曲线,基本可以满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折子是什么意思?感觉PID控制SMT加热温度、时间会好一些。

就是那种以前在野外,吹一下气可以点火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咪头要有小电流偏置以提高灵敏度,R3要接电源上。

谢了,

网友G:
和电子烟一个用法

网友I:
Q1加点偏置电流,应该会有改善。

楼主(2024-11-29):
引用 网友I:
Q1加点偏置电流,应该会有改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