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3.触摸按键控制LED+RTC时钟显示

楼主(2024-09-14):
之前分享了一波LED流水灯的控制,今天将通过TouchGFX Designer来做一个按键控制LED,在搞个表盘显示RTC。
先打开TouchGFX Designer 添加一个Button空间然后再添加一个触发事件。说一下,TouchGFX Designer可以直接通过ST
开发板的型号来选择工程并生成配套代码,我们选择好要保存的文件夹:
都搞定以后,按F4生成代码即可,

打开生成代码的文件夹中STM32CubeIDE的工程文件,在appil里面添加相关代码。这里做个简单介绍
Screen1View.cpp和Screnn1View.hpp中分别要声明LedToggle函数并实现它
class Screen1View : public Screen1ViewBase
{
public:
    Screen1View();
    virtual ~Screen1View() {}
    virtual void setupScreen();
    virtual void tearDownScreen();
                    void LedToggle();

protected:
};
  1. void Screen1View::LedToggle()
  2. {
  3.    HAL_GPIO_TogglePin(PD2_GPIO_Port, PD2_Pin);
  4. }
此外还要在Button的回调函数中调用LedToggle
void Screen1ViewBase::buttonCallbackHandler(const touchgfx::AbstractButton& src)
{
    if (&src == &toggleButton1)
    {
        //Interaction1
        //When toggleButton1 clicked call virtual function
        //Call LedToggle
        LedToggle();
    }
}
实现效果:别忘记了还有一点是你要点亮那个LED也要把它的IO配置一下。

接下来实现RTC相关,首先在刚刚GUI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表盘和一个数字时钟,并重新生成代码,
然后我们需要配置一下RTC本身如下,

代码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参考sujingliang这位坛友的帖子,写的很详细了,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添加HAL_RTC_G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IN);如下,其他的注意初始化和声明即可
  1. void Model::tick()

  2. {

  3.         static uint8_t tick=0;

  4.         tick++;

        if(tick%60==0)

        {

                HAL_RTC_G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IN);

                HAL_RTC_G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IN);

                modelListener->updateTime(sTime.Hours,sTime.Minutes,sTime.Seconds);

                printf( "%2d:%2d:%2d\r\n", sTime.Hours, sTime.Minutes, sTime.Seconds);

                tick=0;

        }

}
实际效果如下:

网友A(2024-10-31):
这个触摸是电阻的还是电容的?多少点的?

网友B:
TouchGFX Designer使用起来麻烦不?

网友C:
这个套板子是几片板子组成的

网友D(2024-12-29):
在生成的文件夹中,App 文件夹是用户应用逻辑的主要代码位置。

网友E:
这块屏幕不错

网友F:
TouchGFX是不是直接输出的就是代码了,可以直接烧录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