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大家帮忙看一下单电阻采样的电压波形

楼主:
我采用的是单电阻采样,示波器探针放在采样电阻上面,显示的波形如图,我不明白为什么波形有负的部分,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2024-09-15):
把探针放到电阻的接地端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探针放到电阻的接地端再看看

探针接地,就短路了

网友B:
“单电阻采样”是什么鬼?看上去是干扰信号。

网友C:
波形出现负的部分通常是由于电流的方向变化所导致的

网友D:
用接地环的方式测一下

网友E:
明显是电信号中的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