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拆解一个弦线计

楼主(2024-09-15):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
今天拆一个DC弦线计,小黑收拾垃圾要扔的玩意,被我要过来,想拆开研究下,因为没见过这玩意,所以好奇,带屏幕,那么里面肯定有点料子的。
1,整体结构跟插排差不多,属于一个长条状的,左侧备注HIGH VOLTAGE的应该是高压输入了,底部长条16个,应该是输出了,名字是DC String Mater ,型号DSM-916,。中间一个屏幕,共有7个指示灯,4个按键,右下角显示是齐硕科技,盲猜应该是湾湾制造的。后面什也没有。

2,底部的输出端子,一共是16路。右侧还有一根单独的红线,以及RS485接口。
3,屏幕旁边的黑色橡胶是一个螺丝孔位,以及右边被贴纸盖住的地方,一共两颗螺丝。
3,拆开后,真的是堆料十足啊,居然还是双层板,上面带屏幕部分是控制的,中间还有一个预留位置,可能是增加后会有其他功能吧。
4,中间也有一个端子位,却被盖住了。
5,右半部分,最显眼的,居然还有一根黄色飞线。飞到RS485接口

5,来看片,这个DSM-916贴纸,撕下来,丝印是CY8C3245PVI是一颗的CYPRESS赛普拉斯半导体生产的PsoC™ 3 传统微控制器。
左边是一颗微芯16Kb I2C 兼容双线串行 EEPROM,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的 24AA16/24LC16B (24XX16*) 是一款 16 Kbit 电可擦除 PROM。该器件由 8 个 256 X 8 位存储器块组成,具有 2 线串行接口。低压设计允许低至 17V 的运行,待机电流和工作电流分别仅为 1HA 和 1mA。24XX16 还具有页面写入功能,最多可写入 16 个字节的数据。24XX16 采用标准 8 引脚 PDIP、表面贴装 SOIC TSSOP、2x3 DFN 2x3 TDFN 和 MSOP 封装,也提供 5 引脚 SOT-23 和芯片级封装
下面那颗是恩智浦的,丝印好像是CKA27937,这个功能没有找到。
右边OP07C是来自德州仪器的低失调电压 (0.25mV) 单通道运算放大器
具体参数与引脚图。

6,屏幕底下这颗安世的HEF4094BT是一颗8级移位存储寄存器
跟刚刚那个看不清的应该是同一个,上层板一共有3个

7,最右侧的通讯接口,两个。

8,飞线下面这颗半双工、iCoupler隔离式RS-485收发器,引脚图。

9,取下上层板,由两个接口连接底部线路板。底部的用料也可以,应该是左侧输入,通过这4根线,连接到8个接口上,每个接口再分两路输出。右侧部分应该是电源部分,还有一块竖装的小板。

10,上层板背后只有一个芯片,HOLYEK合泰的一个LCD驱动,丝印HT1621B。
11,底板左侧芯片有亚德诺的1517,往右LT凌特的503,其他的也是NXP的,丝印都模糊看不清。

11,最右侧的电源部分,有整流桥,电容,电感,电阻,还有一个继电器。

12,这个红线,是不是电源的正极。因为其他都是黑色连接线。

13,下面一堆丝印74LVC4066D的四路双向开关,74LVC4066 是一种高速 Si-gate CMOS 器件,74LVC4066 提供四个单刀单掷模拟开关功能,每个开关有两个输入/输出端(nY 和 nz)和一个高电平有效使能输入(nE),当 nE 为低电平时,模拟开关关闭。

14,输入端,采用这种焊锡连接方式,非常牢固,就是不知道,这么多链接,会不会发热。

15,电源的小板,芯片灵活性更高、功率范围更大的高效率离线式开关IC
POWER INTEGRATIONS是一家提供用于高压电源转换系统的高性能电子元器件的供应商,

16,是一个开关管Power MOSFET(Vdss=1000V, Rds(on)=11ohm, Id=1.4A国际整流器公司的第三代 HEXFET 为设计人员提供了快速开关、坚固耐用的器件设计、1 低导通电阻和成本效益的最佳组合。

Ok本次拆解就这样,该产品在万能的某宝,输入型号,或者拍照识图,没有找到相关商品,也无法确认具体使用情况,我个人猜测是,电量统计,通过该设备来记录电流,记录当前线路使用的功率,然后通过数据接口,在后台可以知道,当前数据。都是我猜测的,各位有了解的,欢迎一起评论留言讨论下。一起增长知识,共同进步。谢谢。

是一个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设备。所有太阳能板接到该设备。

楼主:
凉了,文件没上传成功

楼主:
祝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A:
弦线计是啥

xch
测量多路并接的直流电分支(string)电参数的仪表。 比如多路太阳能板并联。仪表串联在每块太阳能模组分支中测量。 没啥鸟用

楼主:
等我过几天上传文档,先剧透一下吧,他那个DC String Mater,翻译一下,就是翻译出弦线计,有屏幕,有按键,有485接口,这个在某宝没找到这玩意,网上也没搜索到。
改天上传照片,抱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等我过几天上传文档,先剧透一下吧,他那个DC String Mater,翻译一下,就是翻译出弦线计,有屏幕,有按 ...

就这么个玩意,有见过的老铁吗?我盲猜,应该是直流高压输入,其他16输出端口,通过计量设备记录每一路的用电量,传给后台,用来收集数据电量等。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网友B:
现在测量都是靠各种传感器和芯片,这种设备的传感器集成度不是太高,国内很少见

网友C(2024-12-17):
做工挺好,就是飞个线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