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进入低功耗休眠模式后IO口的状态是保持不变的吗

楼主(2024-09-15):
比如说进入了低功耗休眠后,我IO原来是输出高电平的,现在还是保持高电平吗,如果是推挽输出,还继续保持吗,那么这样功耗是不是还在?

网友A:
现在还是保持高电平

网友B:
我IO原来是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C:
IO口在低功耗模式下的状态保持和功耗特性取决于具体的低功耗模式以及IO口的配置情况。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并合理配置IO口以优化功耗。

网友D:
现在还是保持高电平吗

网友E:
如果是推挽输出还继续保持

网友F:
以前我的IO原来是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G:
那么这样功耗是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