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神帮忙看看这是啥芯片?

楼主(2024-09-16):
看电路是,一个小直流电机的正电源通过这个芯片给的。

网友A:
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B:
这丝印是重新印的 自己倒推原理图把 然后找买电机芯片的人

网友C:
找一下供应商呢

网友D:
极大概率是从XX进来的芯片,打磨掉丝印  自己定的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