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1G6Ux的通讯问题。

楼主:
因为想要小封装的MCU,选了这款MCU,但发现了两个问题。

1. 用stm32cubemx,不知道为什么MCU是灰色的。如图:

2. 用串口连485芯片,输出都是都是乱码,甚至随便就进入了硬件故障。 焊了好几个都是这样,换了两家商家,也是这样的。mcu+485芯片,只需要很少的元件。实在想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A(2024-09-16):
是不是买到翻新货了,在什么渠道买的芯片?

楼主:
淘宝上买的,即使是翻新货,也不可能各个都坏。而且是从两家不同商家买的。

网友B:
你看看485的输入引脚的信号对不,会不会是485的问题呢?

网友C:
想多了,建议不要想,直接测,哪有有问题就测哪里,

网友D:
正常的灰色

网友E: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在使用STM32CubeMX时遇到了两个问题:MCU在软件中显示为灰色,以及使用串口连接485芯片时输出乱码并偶尔进入硬件故障状态。以下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可能原因及解决方案的分析:
1. STM32CubeMX中MCU显示为灰色:
    灰色显示通常意味着该MCU型号不在STM32CubeMX的支持列表中,或者软件没有正确识别到您选择的MCU。这可能是由于软件版本过旧或者存在某些配置错误。
   解决方案:尝试更新STM32CubeMX到最新版本,或者检查是否有适用于您MCU型号的软件包更新。确保在STM32CubeMX中选择正确的MCU型号,并且所有必要的软件包都已安装。
2. 串口连接485芯片输出乱码:
    输出乱码可能是由于串口配置不正确,比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或校验位设置不匹配,或者485芯片的硬件连接存在问题。
    解决方案:检查您的串口配置,确保与485芯片的要求相匹配。同时,检查硬件连接是否牢固,485芯片的电源和接地是否良好,以及是否存在信号干扰。
对于硬件故障的问题,可能的原因包括:
- 焊接问题:确保所有元件焊接正确,没有短路或虚焊。
电源问题:检查MCU和485芯片的电源供应是否稳定,电压和电流是否符合要求。
信号完整性:长距离传输时,485信号可能需要终端电阻来防止反射,确保信号完整性。
如果您尝试了上述解决方案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建议检查MCU和485芯片的数据手册,确保您正确地理解了它们的工作方式和配置要求。如果可能,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检查信号质量,以便更好地定位问题。如果问题依旧,可能需要寻求专业的技术支持或考虑使用其他MCU或485芯片。

网友F:
在使用 STM32CubeMX 时,MCU 显示为灰色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软件版本问题**
1. STM32CubeMX 版本可能与所选 MCU 不兼容。确保你使用的 STM32CubeMX 版本支持该特定型号的 MCU。可以检查 ST 官方网站获取最新版本的软件,并查看其支持的 MCU 列表。
2. 可能安装的软件包不完整或损坏。尝试重新安装或更新 STM32CubeMX 以及相关的 MCU 支持包。

**二、工程设置问题**
1. 可能没有正确选择 MCU 系列或型号。仔细检查在 STM32CubeMX 中的选型步骤,确保准确选择了目标 MCU。
2. 工程配置可能存在冲突。检查工程中的时钟设置、外设配置等是否与所选 MCU 兼容。

**三、硬件连接问题**
1. 如果使用了硬件调试器(如 ST-Link),确保连接正常且被 STM32CubeMX 正确识别。可以检查调试器的驱动是否安装正确,以及连接是否稳定。
2. 检查目标 MCU 的电源和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如果 MCU 没有正确上电或复位,可能无法被识别。

你可以根据以上可能的原因逐一排查问题,以解决 MCU 在 STM32CubeMX 中显示为灰色的情况。

出现串口连接 485 芯片输出乱码甚至进入硬件故障的情况,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硬件方面**

# 1. 焊接问题
  - 虽然你焊了好几个且换了两家商家的元件,但仍有可能存在焊接不良的情况。比如虚焊、短路等,可使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焊接点,确保每个引脚都焊接牢固且没有与相邻引脚短接。
  - 检查 PCB 布线是否合理,485 芯片与 MCU 之间的连线是否存在干扰源附近,尽量远离高频信号线路和强电线路。

# 2. 元件质量问题
  - 尽管换了商家,但不能完全排除元件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可以使用万用表等工具对 485 芯片和相关元件进行测试,检查其电气参数是否符合规格。
  - 确保所使用的 485 芯片与 MCU 的电平兼容,例如,如果 MCU 是 3.3V 供电,而 485 芯片是 5V 供电,可能会导致通信问题。

# 3. 电源问题
  - 检查电源稳定性,485 芯片和 MCU 都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电源波动可能导致通信错误和硬件故障。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电源纹波,确保其在可接受范围内。
  - 确认电源的接地良好,不良的接地可能引入干扰信号。

# 4. 硬件连接错误
  - 仔细检查 485 芯片与 MCU 的连接是否正确。包括串口引脚连接、收发控制引脚连接等。确保连接符合芯片的数据手册要求。
  - 检查 485 芯片的终端电阻设置是否正确。在一些长距离通信或多节点通信的情况下,需要正确设置终端电阻以减少信号反射。

**二、软件方面**

# 1. 串口配置问题
  - 确认 MCU 的串口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这些参数必须与通信对方(可能是另一个设备或上位机)一致。
  - 检查串口中断配置是否正确,确保能够及时处理接收和发送的数据。如果中断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乱码。

# 2. 485 芯片驱动问题
  - 确保正确初始化 485 芯片,包括设置收发模式、控制引脚等。如果驱动程序有问题,可能会导致通信错误。
  - 检查软件中对 485 芯片的收发控制逻辑是否正确。在发送数据时,应将 485 芯片设置为发送模式;接收数据时,设置为接收模式。

# 3. 数据格式问题
  - 确认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格式是否一致。如果发送的数据是 ASCII 码,但接收端按照十六进制解析,就会出现乱码。
  - 检查数据的帧格式是否正确,例如是否有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等。

你可以按照以上方面逐一排查问题,以解决串口连接 485 芯片出现乱码和硬件故障的情况。

网友G:
你的串口收发程序能确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H:
确认所选MCU是否在STM32的固件库中受支持。可以下载最新的器件包看好里面包补包含这个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