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堆栈说明与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

楼主(2024-09-26):
全局变量存储在静态区。

局部变量,以及形参,返回值等存储在栈中,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

动态申请的内存,如malloc函数或new函数申请的存储与堆中。

程序代码下载存储在FLASH中,一些常量也存在这里。

单片机“系统堆、栈”分配

在FreeRTOS开发时,需要为每个任务分配一定的内存,作为“任务桟”,用来保存各个任务切换时的上下文环境。这里的“任务桟”并不是上述的“系统栈”,这段内存实际上可能位于静态区(静态分配的内存)或者堆中(动态分配的内存)。

FreeRTOS共支持6种内存管理方法(内存分配与释放方法),在STM32CubeMX软件生成的Keil工程中默认使用heap_4c.c文件定义的方法,这个方法实际上就是定义了一个大的数组(静态全局变量,存储在静态区),任务桟的内存都是从这个大数组中分出去的。另一种方法heap_3c.c文件定义的方法是使用malloc函数从堆中分配出内存(动态分配)。此处所说的堆即为图一、图二中的heap_size。需要注意的是,动态分配的内存大小一定不能超过了图一中设置的堆大小,否则申请失败。

楼主:
堆栈通过一个称为栈指针(SP)的寄存器来管理。栈指针指向当前栈顶的位置。当数据被压入(push)堆栈时,栈指针减小;当数据从堆栈弹出(pop)时,栈指针增大。

网友A:
单片机中的堆栈是一种后进先出(LIFO)的数据结构,主要用于函数调用时保存返回地址、局部变量及寄存器内容。堆栈的使用确保了函数调用的嵌套执行和正确返回。

网友B:
在单片机开发中,堆栈(Stack)和全局变量、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是理解程序内存布局的重要部分。

网友C:
在实际应用中,程序员通常不需要直接管理堆栈,因为编译器会自动处理函数调用时的堆栈操作。

网友D:
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堆栈中。
当函数被调用时,系统会在堆栈上为该函数分配一块内存区域,用于存储其局部变量。
函数执行完毕后,这块内存区域会被自动释放回堆栈。

网友E:
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仅限于定义它们的函数内部,这使得它们的使用更加安全和可控。局部变量在函数调用结束后自动释放内存,不会像全局变量那样一直占用内存空间。

网友F:
全局变量通常存储在静态存储区,也就是ROM(只读存储器)中的数据区(但需注意,有的观点认为全局变量存储在RAM的静态区,而非ROM,这取决于具体的单片机架构和编程环境)。在单片机中,ROM通常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和一些常量数据,而全局变量作为程序的一部分,在程序运行时需要被访问和修改,因此存储在RAM中更为合理。不过,由于ROM也可以包含一部分用于保存数据的区域(如EEPROM),且这部分数据在程序运行期间不会被擦除,所以全局变量也有可能被存储在ROM的这部分区域中。

网友G:
全局变量:静态存储区或数据段。
局部变量:堆栈。
动态分配的内存:堆。

网友H:
堆栈是一种特殊的内存区域,用于存储临时数据,如函数调用时的返回地址、局部变量和寄存器内容。
它遵循后进先出(LIFO)的原则。

网友I:
局部变量只能在定义它们的函数内部访问。
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仅限于函数的执行期间。

网友J:
堆栈的大小通常是固定的,或者在程序启动时进行配置。
函数调用时会将返回地址和参数压入堆栈,函数执行完毕后,会从堆栈中弹出返回地址以返回到调用点。
局部变量在函数调用期间被分配到堆栈上,当函数返回时,这些变量占用的空间将被释放。

网友K:
在单片机的执行过程中,堆栈主要用于保存函数调用时的局部变量、函数参数、返回地址以及中断服务程序的上下文信息。

网友L:
了解堆栈的机制,对程序底层运行机理才更容易理解。

网友M:
在一些 8 位单片机中,堆栈可能位于内部 RAM 的高地址区域;而在一些 32 位单片机中,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指定堆栈的起始地址和大小。

网友N:
堆是动态分配内存的区域,通常用于malloc、calloc、realloc等函数分配的内存。
堆的管理比较复杂,需要手动分配和释放内存,否则可能导致内存泄漏。

网友O:
具体来说,在一些单片机中,全局变量可能存储在内部 Flash 存储器(如果支持在 Flash 中存储变量)、内部 RAM 的特定区域或者外部扩展存储器中。

网友P:
堆栈的大小是有限的,通常在单片机启动时进行初始化设置。如果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堆栈的使用超过了其预设的大小,就会发生堆栈溢出,这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出现不可预测的行为。

网友Q:
堆栈通常位于单片机的RAM中。
对于具有固定堆栈指针的单片机,堆栈通常从RAM的顶部开始向下增长(递减堆栈)。
对于具有可变堆栈指针的单片机,堆栈可以配置在RAM中的任何位置。

网友R:
局部变量存储在堆栈中。
当函数被调用时,编译器会在堆栈上为该函数分配一块内存,用于存储该函数的局部变量、参数和返回地址等信息。
当函数返回时,这块内存会被自动释放,堆栈指针恢复到原始位置。

网友H:
局部变量是在函数内部声明的变量,它们的作用域仅限于声明它们的函数内部。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堆栈上。当函数被调用时,局部变量的空间会在堆栈上被分配;当函数返回时,这些空间会被释放。

网友S:
单片机的堆栈、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分别存储在不同的内存区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网友T:
当程序调用一个函数或执行一个中断时,相关的数据(如局部变量、返回地址等)会被推送到堆栈中。入栈操作会使栈顶上移,数据被存储在新的栈顶位置。

网友U:
单片机堆栈是一种先进后出(LIFO)的数据结构,用于临时存储数据和返回地址

网友V:
在一个计算函数中,可以定义一些局部变量来存储中间结果,这些变量在函数执行完毕后就不再存在,不会对其他函数产生影响。

网友W:
全局变量通常存储在单片机的片上RAM(随机访问存储器)中。它们在整个程序的生命周期内都是可见和可访问的。全局变量的存储位置通常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就已经确定,并且在整个程序运行期间保持不变。

网友X:
除了栈上的存储,一些编译器可能会将某些局部变量优化存储在寄存器中,以提高访问速度。

网友U:
单片机堆栈是一种特殊的数据结构,用于存储函数调用过程中的临时数据和状态信息。在单片机中,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有所不同,这直接影响了程序的执行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Y:
大多数单片机的堆栈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生长(向下生长),也有一些单片机的堆栈是从低地址向高地址生长(向上生长)。

网友Z:
了解堆栈的工作原理对于编写高效和可靠的嵌入式程序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过度使用局部变量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这是一个常见的编程错误,需要通过优化代码或增加堆栈大小来解决。

网友I:
堆栈通常位于单片机内部RAM的特定区域。
具体位置由单片机的硬件设计和编译器设置决定。
在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中,堆栈指针(SP)通常指向堆栈的顶部。

网友C:
堆栈是一种数据结构,在单片机中主要用于存储函数调用时的返回地址、局部变量、参数传递等。它遵循 “后进先出”(Last In First Out,LIFO)的原则。
当一个函数被调用时,相关的参数和返回地址被压入堆栈;当函数执行完毕返回时,这些数据从堆栈中弹出。

网友AA:
单片机中的堆栈(Stack)是一种用于存储临时数据和管理程序执行过程的重要数据结构。
堆栈是一种后进先出(Last In, First Out, LIFO)的数据结构,它的操作包括入栈(Push)和出栈(Pop)。

网友AB:
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仅限于函数调用的过程中。

网友AC:
局部变量的内存分配和释放由编译器自动管理。
每次函数调用时,局部变量的内存空间都会重新分配;函数返回后,这些空间会被回收。

网友AD:
堆栈由特殊功能寄存器SP(堆栈指针)管理,其大小通常在编译时确定,但也可以动态调整。堆栈操作包括PUSH(入栈)和POP(出栈),分别用于数据的压入和弹出。

网友V:
堆栈指针(Stack Pointer,SP)是一个特殊的寄存器,用于指向堆栈的顶部。每当有新的数据压入堆栈时,SP的值会相应地改变。

网友AE:
堆栈是一个后进先出(LIFO,Last In First Out)的数据结构,主要用于存储函数调用时的局部变量、参数、返回地址等信息。

网友AF:
单片机的堆栈通常位于内存中的特定区域。这个区域可以是内部 RAM 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外部扩展 RAM 的一部分,具体取决于单片机的架构和配置。

网友AG:
MCU堆栈是一种lifo数据结构,用于临时存储数据和返回地址

网友AH:
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堆栈上。
每次函数被调用时,局部变量都会在堆栈上分配空间,并在函数返回时释放。

网友AI:
单片机堆栈用于存储子程序调用、中断等临时数据。全局变量存储在静态存储区,局部变量存储在栈内存区域。

网友X:
局部变量是在函数内部声明的变量,仅在该函数内部可见和使用。
它们的生命周期仅限于函数的执行期间。

网友M:
静态局部变量使用static关键字声明,它们虽然在函数内部定义,但其生命周期与全局变量相同,即整个程序运行期间都存在。静态局部变量存放在静态数据区,而不是栈中。

网友K:
保存函数调用的局部变量和参数。
存储函数返回地址,以便在函数执行完毕后能够返回到正确的指令处继续执行。
在中断发生时,保存CPU的上下文信息,如寄存器内容,以便在中断处理完成后能够恢复到中断前的状态。

网友AJ:
局部变量是在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它们仅在函数执行期间存在。

网友X:
堆栈的增长方向可以是向上(向高地址)或向下(向低地址),具体取决于单片机的架构和编译器配置。
编译器会自动管理堆栈的分配和释放。

网友AK:
MCU堆栈用于存储临时数据,如子程序调用和中断。全局变量存储在静态存储器中,局部变量存储在堆栈存储器中。,

网友AA:
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单片机的栈上。当一个函数被调用时,为该函数分配的局部变量在栈上创建;当函数执行完毕返回时,这些局部变量从栈上删除。

网友AL:
在MCU开发中,全局和局部变量的堆栈和存储位置是理解程序内存布局的重要部分。

网友AM:
全局变量通常存储在单片机的静态存储区(Static Storage Area)。这个区域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并且全局变量的值在不同的函数调用之间保持不变。

网友D:
开发人员在编写单片机程序时,需要根据具体的需求合理使用这些存储方式,以提高程序的性能、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N:
存储函数调用过程中的局部变量、返回地址和寄存器值。
保存中断现场,以便在中断服务例程执行完毕后能够正确返回到主程序。

网友AO:
堆栈是一种后进先出(LIFO)的数据结构,通常用于存储函数调用的局部变量、返回地址、函数参数等。

网友J:
堆栈通常位于单片机的RAM(随机访问存储器)中。
堆栈的大小可以在编程时进行配置,栈顶和栈底是堆栈的两个重要概念。

网友AP:
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堆栈中的动态存储区。每次函数调用时,局部变量都会被推送到堆栈中,并在函数返回时被弹出。

网友AQ:
全局变量是在函数外部定义的变量,它们在整个程序运行期间都有效,存放在静态数据区中。全局变量占用固定的内存空间,直到程序结束才会被释放。

网友AR:
为了避免堆栈溢出,开发人员需要合理规划函数调用的深度和局部变量的使用,确保堆栈的使用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AS:
全局变量通常存储在静态存储区(Static Area)或数据段(Data Segment)中。
这些变量在整个程序的生命周期内都存在,并且在程序开始执行时就分配了内存空间。

网友O:
全局变量的生命周期贯穿整个程序运行过程。

网友AJ:
局部变量是在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它们只在函数调用期间有效,存储在栈中。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仅限于当前函数的执行周期,函数返回后,这些变量所占用的栈空间通常会被释放。

网友R:
全局变量可以被程序中的任何函数访问,这使得它们在多个函数之间共享数据非常方便。但是,过度使用全局变量可能会导致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降低,因为全局变量的作用域较大,可能会被意外修改。

网友AF:
全局变量通常存储在RAM的数据段中。
它们在程序启动时分配,并在程序运行期间持续存在。

网友AT:
当堆栈空间不足以容纳新的数据时,会发生堆栈溢出,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不可预测的行为。因此,合理估计堆栈大小并在编程时避免不必要的深度嵌套调用至关重要。

网友AU:
当函数执行完成或中断处理结束时,需要从堆栈中弹出之前入栈的数据。出栈操作会使栈顶下移,数据被取出并送回相应的寄存器或内存位置。

网友AV:
全局变量通常存储在单片机内部RAM的静态存储区。
这个区域在程序启动时就被分配,并且在整个运行期间保持不变。
全局变量的地址在编译时确定,并且在程序执行期间不会改变。

网友AW:
单片机中的堆栈、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是单片机编程中的重要概念。

网友AX(2024-11-02):
微控制器中堆栈、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是微控制器编程中的重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