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程序架构—时间轮片法

楼主(2024-09-19):
很多人尤其是初学者在写代码的时候往往都是想一点写一点,最开始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导致后面代码越写越乱,bug不断。最终代码跑起来看似没有问题(有可能也真的没有问题),但是要加一个功能的时候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导致整个代码的崩溃。

所以,在一个项目开始的时候多花一些时间在代码的架构设计上是十分有必要的。代码架构确定好了之后你会发现敲代码的时候会特别快,并且在后期调试的时候也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胡乱找问题。当然,调试也是一门技术。

怎样写代码?
单片机代码都是从主函数开始的,很多人会在main函数中写很多代码,这样个人觉得十分不好,因为看起来太累,太丑。俗话说,颜值即正义!只要是能够写出漂亮代码的人,大概率来说他写的代码的bug也比较少。

一般来说,main函数的结构如下:

#include <xxx.h>
#include "xxx.h"
......

extern struct xxx;
extern int/unsigned int/char xxx;

int main()
{
    init_function_1();
    inti_function_2();
    ......
    while(1)
    {
        task_1();
        task_2();
        ......
    }
}
这样的结构看起来就十分的简洁,主函数中只作各种外设的或者函数、结构体等的初始化,当然初始化函数也在其它的文件中;然后进入while(1)死循环,处理各个任务。这些任务函数也是定义在其它文件中。

当然,如果一个函数需要间隔特定的时间执行的话怎么办?在while(1)中加延时函数?

答案是否定的,一旦在主循环中加入延时函数后整个主循环都会受到影响,会导致程序完全不能正常执行。还有就是主循环中的任务函数都不能有延时。那么这时应该怎么办?

使用操作系统
使用操作系统,如:ucos,freertos,rt_thread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学习操作系统的话需要一定时间,有时代码又没有复杂到需要使用操作系统,有时单片机资源不足以使用操作系统。并且使用操作系统对开发 人员的要求比较高。

使用定时器加全局flag
这种方式是在定时中判断各个任务的是否到执行时间,如果到了,就将该任务的flag置为1,然后在主函数中判断flag是否为1,如果为1,则执行。这样做看起来确实不错,但是在程序设计中尽量少使用全局变量,而且这样做的话,主函数会看起来十分不美观。

时间轮片法
所谓时间轮片,其实和上面使用定时器加全局flag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将其包装起来,看起来更好看而已。当然,颜值上升了,其战斗力也变强了, 在很多情况下使用起来就十分舒爽。

时间论轮片法
定义任务结构体与任务
#define TASK_NUM xx   // 要执行的任务数量
typedef enum
{
      TASK_STOP,
      TASK_RUN
} TaskRunFlag;
struct Task
{
       void* (task_handle)(void);  // 任务函数体,还可以带参数void (task_handle)(void* para)
       TaskRunFlag task_run_flag;    // 任务运行状态
       unsigned int task_timer;  // 任务计时器,为0时该相应任务执行
       unsigned int task_timer_init_val;     // 任务计时器初值
};
typedef struct Task TaskInitTypedef;

static TaskInitTypedef tasks[TASK_NUM] =  // 定义一个结构体数组并初始化各个任务
{
       {task_1, TASK_STOP, xx,xx}, // task_1为任务1,初始状态为停止状态,每隔xx时钟节拍运行一次
       {task_1, TASK_STOP, xx,xx},
       {task_1, TASK_STOP, xx,xx},
       ......
       ......
};
一个任务结构体就定义了一个任务,包括任务函数、任务运行状态、执行间隔。

时间轮片
时间轮片是整个时间轮片法的核心,时间轮片就是在每一个时钟节拍判断是否到了执行该相应任务的时候,如果是,则任务状态为运行,如果不是则计数器减一。

void task_rhythm() // 该函数放于定时器中断中,进一次中断执行一次,是整个任务系统的心跳(节奏)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TASK_NUM; i++)
    {
      if(tasks[i].task_timer != 0) // 挨个判断任务是否到执行时间
      {
          tasks[i].task_timer --;
          if(tasks[i].task_timer == 0) // 如果到执行时间
          {
              tasks[i].task_run_flag = TASK_RUN;
              tasks[i].task_timer = tasks[i].task_timer_ini_val;
          }
      }
}
}
该函数位于定时器的中断中,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就是整个任务的运行节拍,前面的task_timer参数就是运行节拍的计数器。如:定时器中断时间为10ms,那么该系统中任务的最短间隔就是10ms,也就是隔一个节拍运行一次;如果一个任务想要1s运行一次的话,就将task_timer参数以及task_timer_ini_val参数值设为100即可。

任务处理
上面已经知道了什么时候该运行相应的任务(就是任务对应的run_flag为TASK_RUN),那么我们就在主函数的大循环中一直检测任务相应的标志位即可。

void task_process()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TASK_NUM; i ++)
    {
      if(tasks[i].task_run_flag == TASK_RUN)
      {
          tasks[i].task_handle;     // 调用任务函数
          tasks[i].task_run_flag = TASK_STOP;   // 结束任务函数
      }
    }
}
至此,时间轮片法完成。

网友A:
任务列表:所有需要执行的任务被组织成一个列表。
时间片计数器:用于跟踪当前任务已执行的时间片数量。
系统时钟:提供时间基准,通常与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配合使用。
任务调度器:根据时间片来调度任务的执行。

网友B:
通过定时器中断来产生系统的基准时间片。例如,可以设定定时器每4ms或10ms中断一次,这取决于系统对时间精度的要求。
每一次定时器中断,都视为一个时间片的开始或结束。

网友C:
代码结构清晰:任务的定义和管理更加模块化,便于代码的阅读和维护。

网友D:
时间轮片法提供了一种灵活的调度机制,可以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动态调整时间片的分配,以优化系统性能。

网友E:
时间轮片法通常与优先级调度相结合。具有高优先级的任务可以抢占低优先级任务的时间片,从而优先获得CPU资源。这确保了关键任务能够得到及时响应。

网友F:
通过合理分配时间片,可以保证每个任务都有机会得到及时处理,提高系统的响应性。

网友G:
时间轮片法通过定时器和中断服务程序实现了任务的自动调度,无需手动管理任务的执行顺序和时间间隔。

网友H:
时间轮片法类似于操作系统中的时间片轮转调度算法。它将单片机的运行时间分割成许多小的时间片,每个任务在分配给它的时间片内执行。当时间片用尽时,无论任务是否完成,都会切换到下一个任务。

网友I:
尽管时间轮片法的原理相对简单,但它在实际系统中的实现需要考虑许多细节,如时间片的选择、任务切换的开销等。

网友J:
首先,需要定义任务结构体,包括任务函数、任务运行状态、执行间隔等。
任务函数是任务的核心,它定义了任务需要执行的具体操作。
任务运行状态用于标识任务当前是否处于运行状态。
执行间隔用于设置任务执行的时间间隔,即时间片长度。

网友K:
时间轮片法是一种在单片机编程中实现多任务处理的架构。它将 CPU 的运行时间划分成固定长度的时间片,每个任务按照顺序在分配到的时间片内执行。当一个任务的时间片用完后,不管任务是否完成,都暂停该任务的执行,转而执行下一个任务,所有任务依次轮流执行,从而在单个 CPU 上模拟多个任务 “同时” 执行的效果。

网友L:
适用于那些不需要操作系统级别的复杂调度,但又需要一定任务管理机制的应用。

网友M:
时间轮片法的核心在于将CPU的运行时间分割成一系列固定长度的时间片,每个时间片代表一个基本的执行单元。这些时间片按照一定的顺序循环出现,为系统中的每个任务提供执行机会。

网友N:
时间轮片法是一种在单片机程序中实现多任务调度的技术。这种方法通过将时间划分为固定长度的片段(即时间片),并在每个时间片内执行不同的任务,从而实现对多个任务的有序管理和执行。

网友O:
根据单片机的性能和任务的需求确定时间片的长度。时间片长度通常以定时器中断的周期为基础。例如,如果单片机的系统时钟为 16MHz,定时器可以设置为每 1 毫秒产生一次中断,那么时间片的长度就可以是 1 毫秒。时间片长度的选择要兼顾任务的执行需求和系统的整体响应速度。如果时间片过长,可能会导致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响应延迟;如果时间片过短,会增加任务切换的开销。

网友P:
时间轮片法的关键在于合理分配时间片,确保每个任务都能在其时间片内得到执行,同时避免任务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Q:
初始化:在系统启动时,初始化任务列表和每个任务的时间片计数器。
任务调度:调度器按照任务列表顺序,为每个任务分配固定长度的时间片。
执行任务:当前任务在其时间片内运行。如果任务完成,它可以通知调度器,调度器可以立即切换到下一个任务,或者等待当前时间片结束。
时间片管理:当任务的时间片用尽时,调度器保存当前任务的上下文(如果需要),并切换到下一个任务。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它将在下一个时间轮中得到继续执行的机会。
循环:调度器不断循环这个过程,确保每个任务都有机会执行。

网友R:
通过调整任务的时间间隔和执行顺序,可以灵活地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S:
时间轮片法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可以轻松地添加新任务或删除现有任务,而不会影响系统的其他部分。

网友T:
相对于简单的循环执行或中断驱动程序,时间轮片法需要更复杂的程序设计和管理。

网友U:
可以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优先级调整时间片的分配。

网友V:
根据任务的优先级和执行需求,为每个任务分配一定数量的时间片。例如,任务 1 可能每 5 个时间片执行一次,任务 2 可能每 3 个时间片执行一次。这种分配方式可以根据任务的重要性、执行频率等因素灵活调整。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可以分配更多、更频繁的时间片。

网友W:
时间轮片法的实现相对简单,不需要复杂的操作系统支持,因此适用于资源有限的单片机环境。

网友X:
可以在单个处理器上实现多任务处理,使得系统能够同时执行多个任务。

网友Y:
时间轮片法的调度方式相对固定,缺乏灵活性。它不能根据任务的优先级或者任务的紧急程度动态地调整任务的执行顺序,所有任务都按照预先设定的顺序和时间片进行执行。在一些复杂的多任务场景下,可能需要更灵活的任务调度策略。

网友Z:
在单片机程序设计中常用的任务调度策略,它允许单片机在多个任务之间高效地分配处理器时间。

网友AA:
在单片机系统中,时间轮片法广泛应用于多任务管理、实时控制等领域。例如,在智能家居系统中,可以使用时间轮片法来管理不同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和发送任务;在电机控制系统中,可以使用时间轮片法来实现电机的精确控制和保护等功能。

网友AB: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更新任务的状态和时间计数器。
如果某个任务的时间计数器减为零,则将该任务的状态设置为运行状态,并重新初始化时间计数器。
在主循环中,不断检查任务的状态。如果任务处于运行状态,则执行该任务的任务函数。
任务执行完毕后,将其状态设置为非运行状态,并等待下一个时间片的到来。

网友F:
在每个时间片内,系统会调度一个任务执行。当时间片结束时,当前任务会被挂起(保存其状态),系统切换到下一个任务继续执行。这样,通过快速切换任务,可以在宏观上实现多个任务的并发执行。

网友AC:
时间轮片法的优势在于其实现相对简单,不需要复杂的操作系统支持,适用于资源受限的单片机环境。此外,它能够提供可预测的任务执行时间,有助于保证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AD:
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比如难以适应任务执行时间的动态变化,且对时间片的精确管理要求较高。

网友AE:
由于每个任务只在自己的时间片内运行,因此可以避免任务之间的冲突和等待,从而提高CPU的利用率。

网友R:
当一个任务的时间片用完或者任务执行完毕后,需要进行任务切换。在切换过程中,要保存当前任务的上下文(如寄存器的值、任务的执行状态等),以便下次执行该任务时能够恢复到正确的状态。然后,更新任务索引,指向下一个要执行的任务。

网友AF:
通过时间片轮询,可以确保任务在合适的时间被执行,避免了长时间的无意义等待。

网友AG: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考虑任务超时的情况。如果一个任务在规定的时间片内未能完成,需要有相应的处理机制,如中断当前任务、记录错误或重新分配时间片。

网友AH:
由于时间片的长度是固定的,因此系统可以预测任务的响应时间,这对于需要严格实时性的应用非常重要。

网友L:
需要创建一个任务管理函数,用于在主循环中管理和调度任务。任务管理函数的主要职责是检查每个任务的计时器,并在适当的时候调用任务函数。

网友AI:
使用定时器或其他时间管理机制来跟踪时间片的开始和结束。当一个时间片结束时,程序应该切换到下一个任务。

网友AJ:
初始化一个定时器来产生定时中断,该定时器的中断周期即为时间片的长度。在定时器初始化函数中,需要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如 16 位定时器模式)、预分频值等参数,以确保定时器能够按照设定的时间片长度准确地产生中断。例如,在 8051 单片机中,可以通过设置 TMOD 寄存器和 TH0、TL0 寄存器来实现定时器 0 的初始化。

网友AK:
通过合理设置时间片,可以保证任务按时执行,满足实时性要求。

网友B:
时间轮片法,也称为时间片轮询调度,是一种任务调度方法。它将时间分时,分别分配给不同的任务去执行。每个任务被分配一个时间段,即时间片,用于执行其操作。当时间片结束时,如果任务仍在运行,CPU将被剥夺并分配给另一个任务。这种方法的目的是确保每个任务都有机会执行,从而实现多个任务之间的公平运行。

网友AL:
除了任务函数指针,任务结构体中还包含任务状态变量。这个变量用于记录任务的当前状态,如未执行、正在执行、已完成等。不同的状态可以帮助程序决定是否执行该任务以及如何处理任务的切换。

网友AM:
时间轮片法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多任务处理架构,不需要复杂的操作系统支持。它易于理解和实现,对于资源受限的单片机系统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多任务解决方案。代码的编写和维护相对容易,适合初学者和小型项目。

网友AN:
通过合理分配时间片,可以提高CPU和其他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空闲时间,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

网友B:
单片机程序架构中的时间轮片法是一种有效的任务管理方法,旨在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同时优化任务的执行效率。

网友T:
有效利用处理器资源,避免单个任务长时间占用处理器。

网友AO:
任务函数应尽量简短,避免阻塞式操作,以保证其他任务能够及时执行。

网友:
时间片的设置需要兼顾实时性和系统资源的利用率,过小的时间片可能导致频繁的调度开销,过大的时间片则可能影响实时性。

网友AP:
在主循环中,按照时间片的顺序执行每个任务。这通常通过一个循环结构实现,循环遍历任务列表,并在每个任务的时间片内执行相应的功能。

网友AQ:
通过合理分配时间片,可以使多个任务共享单片机的 CPU 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避免了某个任务长时间独占 CPU,保证了各个任务都有机会执行,适用于对资源分配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多任务场景。

网友AR:
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执行频率,为每个任务分配合适的时间片长度。时间片的总和应小于或等于单片机的最小中断周期。

网友AS(2024-11-02):
它适用于不需要在操作系统级别进行复杂调度,但需要某些任务管理机制的应用程序。

网友AT:
MCU编程中常用的一种任务调度策略,允许MCU在多个任务之间高效地分配处理器时间。

网友AU:
时间片轮询确保任务在正确的时间执行,避免长时间无意义的等待。

网友AV(2024-12-03):
单片机程序架构中的时间轮片法是一种基于时间片分配的任务调度方法,通过分配固定时间片实现多任务处理,提高系统效率和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