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76E003AT20芯片无法正常烧录

楼主(2024-09-16):
问题具体分析
N76E003的Flash 有18K (比STM8S003的8K大得多),客户分出1K的空间作为数据Flash应用,客户将应用程序大小控制在16K以内, 可以正常烧录,但是程序运行不正常,另外应用程序如果大于16K,程序无法正常烧录,提示文件过大。
经检查,导致客户程序无法正常烧录的原因存在两点:
1、客户划分1K的数据未按整页128Bytes的整数倍划分的,应用程序与数据区在同一页,所以烧录的时候会擦除部分数据区,故上电后程序无法正常工作,建议客户按整页的倍数进行,从0x4400起划分1K作为数据存储区;
2、检查客户的配置字,发现客户有配置1K的LDROM区,但实际客户未使用到,算上1K的数据区,实际 Aprom区只剩16K,故应用程序超过16K,程序无法烧录,建议客户配置成无LDROM,APROM18K,并现场验证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方案
将1K的LDROM区配置成无LDROM,问题解决。

网友A(2024-10-23):
N76E003AT20芯片无法正常烧录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确实要具体现象具体分析

网友B:
确保芯片与烧录器之间的连接正确且牢固。检查VCC、GND、RST、TXD、RXD等引脚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一般要确保芯片的电源电压在正常范围内(通常为3.3V或5V)

网友D:
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确保烧录器软件中选择了正确的芯片型号(N76E003AT20)

网友E:
波特率设置,检查烧录器的波特率设置是否与芯片的默认波特率匹配。

网友F:
复位引脚,确保芯片的复位引脚(RST)连接正确,并且复位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G:
复位电平,检查复位电平是否符合芯片的要求(通常为低电平有效)

网友H:
如果芯片在焊接过程中受到过热或静电冲击,可能会导致芯片损坏,无法正常烧录

网友I:
尝试使用其他芯片进行烧录,确认是否为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J:
更新烧录软件,确保使用的烧录软件是最新版本,并且与芯片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