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基于新唐NuMicro M480车用动态资讯LED显示器方案

楼主(2024-09-21):
开车时前有行人, 车子稍微放慢, 后车不断按喇叭, 怎么办? 此方案使用 LED 显示文字与表情图案给后车驾驶, 提示 "前有行人" 通过, 消除后车驾驶的疑惑与愤怒, 也可以显示 "前有事故" , "请减速" , "准备停车" , "倒车中" , "谢谢"等讯息图案, 避免误会而产生行车纠纷, 改善驾驶们在道路上的沟通, 创造和谐愉快的开车旅程.

本方案使用新唐 NuMicro® 家族高性能 Arm Cortex®-M4 核心微控制器 (MCU), M480系列工作频率可达到 192MHz, 512KB Flash **体, 160 KB 的 SRAM **体. 显示文字与表情图案, 使用 SEGGER 的 emWin 嵌入式 GUI 程式库, 进行 GUI 图像化人机界面设计, 让产品开发人员快速且有效率地开发出流畅、有质感的人机显示界面(HMI), 将结果显示在 LED 上.
搭配 Macroblock MBI5353GFN, 是一颗48通道LED驱动IC, 支援多达1:32多工应用, 只需4颗MBI5353GFN, 即可点展示板的 2048颗 RGB LED, 降低成本. 此方案基于 Scan 的驱动技术, 可以驱动更多的LED , 同时大大降低了驱动电路及其外围组件总数的成本, 在提高成本效益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一) 硬体界面线路

1. MCU M480 系列使用 QSPI 与 LED 驱动 IC MBI5353GFN 沟通

2. MCU M480 系列使用 Scan lines (MOS_A0~ MOS_A4) 控制 LED

(二) 软体应用

品佳提供MBI5353驱动程式并移植到emWin driver, 结合emWin图形化界面, 达到动画及图片的显示.

(1) 使用 SEGGER 的 BIN2C 应用程式, 将 GIF 图档转成 C 档案.
Step1: 开启 BIN2C 应用程式, 点选 "Select file”, 选择GIF图档 "Caution ".
Step2: 执行 "Convert" 将 GIF 图档转成 C 档案.

转换后产生C档案

Step3: 产生的C档案(如下所示为部分的内容), 复制到案子的程式中.

(2) emWin driver, Display_SetPoint()里面, 将要点亮64(x)*32(y)*3(RGB)展示板的资讯存进"Pattern"阵列.
x传入数值0~31, y传入数值0~63, 根据要点亮位置的运算式 i = (x * LCD_XSIZE + y) * 3;
从展示板最左上方的LED依序往右至下, 点至最右下方的LED.
将(color <<8) & 0xFF00; 红色数值存进Pattern
将color & 0xFF00; 绿色数值存进Pattern[i+1]
将(color >>8) & 0xFF00; 蓝色数值存进Pattern[i+2]

初始化MBI5353 driver, 执行virtual_panel_upload_framebuffer(Pattern, 0, VIRTUAL_PANEL_SIZE);
将Pattern阵列里面的资讯存入framebuffer阵列.

设定MBI5353: Chain total 设为4颗MBI5353, Scan lines设为32, QSPI使用QSPI0, Scan line设定GPIO PC0~PC5.

(3) 初始化 GUI 与执行显示画面

► 场景应用图
► 展示版照片
► 方案方块图
► 新唐 NuMicro® 家族高性能Arm Cortex®-M4核心微控制器 (MCU)
► 核心技术优势
► 方案规格
► 技术文档
► 相关视频

网友A:
新唐科技的NuMicro M480系列微控制器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高性能微控制器,适用于各种嵌入式应用,包括车用动态资讯LED显示器

网友B:
使用NuMicro M480系列微控制器,如M487、M484等。这些微控制器具有高性能的ARM Cortex-M4内核,支持浮点运算单元(FPU),适合处理复杂的图形和动态显示

网友C:
选择合适的LED驱动器芯片,如TI的LP50xx系列或Infineon的TLD2131系列,用于驱动LED矩阵

网友D:
支持CAN、LIN、UART、SPI、I2C等通信接口,用于与车辆的其他系统(如ECU、传感器等)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E:
设计高效的电源管理电路,确保系统在不同负载下的稳定运行。

网友F:
可以选择使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如FreeRTOS,以实现多任务处理和任务调度

网友G:
使用图形库(如LVGL)来处理图形显示和动画效果。LVGL是一个轻量级的图形库,适合嵌入式系统

网友H:
实现CAN、LIN、UART等通信协议,用于接收车辆动态信息(如车速、油量、故障码等)

网友I:
编写显示控制程序,根据接收到的动态信息更新LED显示内容。可以使用PWM控制LED亮度,实现动态效果

网友J:
基于新唐NuMicro M480的车用动态资讯LED显示器方案结合了高性能的微控制器、合适的LED驱动器和高效的软件设计,能够实现动态信息的实时显示。通过合理的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可以满足车用动态资讯显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