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VCC、VDD、VEE、VSS

楼主(2024-09-17):
一种解释:

  DCpower一般是指带实际电压的源,其他的都是标号。在有些仿真软件中,默认把标号和源相连。

  VCC:C=circuit,表示电路的意思,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表示器件的意思,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另一种解释:

  Vcc和Vdd是器件的电源端。

  Vcc是双极器件的正,Vdd多半是单级器件的正。下标可以理解为NPN晶体管的集电极C,和场效应管的漏极D。同样你可在电路图中看见Vee和Vss,含义一样。因为主流芯片结构是硅NPN,所以Vcc通常是正。如果用PNP结构,Vcc就为负了。建议选用芯片时一定要看清电气参数。

  Vcc来源于集电极电源电压,CollectorVoltage,一般用于双极型晶体管。PNP管时为负电源电压,有时也标成-Vcc;NPN管时为正电压。

  Vdd来源于漏极电源电压,DrainVoltage,用于MOS晶体管电路,一般指正电源。因为很少单独用PMOS晶体管,所以在CMOS电路中Vdd经常接在PMOS管的源极上。

  Vss源极电源电压,在CMOS电路中指负电源,在单电源时指零伏或接地。

  Vee发射极电源电压,EmitterVoltage,一般用于ECL电路的负电源电压。

  Vbb基极电源电压,用于双极晶体管的共基电路。

对比说明:

  (1)一般来说VCC=模拟电源,VDD=数字电源,VSS=数字地,VEE=负电源。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4)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不同地线一览:

  无论是在模拟电路中还是在数字电路中都存在着个种各样的“地”,为便于大家了解和掌握,现将其总结出来,供大家参考。

 01、信号地

  信号“地”又称参考“地”,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也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共段,图形符号“⊥”。

  直流地:直流电路“地”,零电位参考点。

  交流地:交流电的零线,应与地线区别开。

  功率地:大电流网络器件、功放器件的零电位参考点。

  模拟地:放大器、采样保持器、A/D转换器和比较器的零电位参考点。

  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数字电路的零电位参考点。

  “热地”: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变压器,其开关电路的“地”和市电电网有关,既所谓的“热地”,它是带电的。

  “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且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能将双方的"地"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不带电。

  02、保护地

  保护"地"是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接线方式。保护“地”线一端接用电器,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03、音响中的地

  (1)屏蔽线接地:音响系统为防止干扰,其金属机壳用导线与信号“地”相接,这叫屏蔽接地。

  (2)音频专用“地”:专业音响为了防止干扰,除了屏蔽“地”之外,还需与音频专用“地”相连。此接地装置应专门埋设,并且应与隔离变压器、屏蔽式稳压电源的相应接地端相连后作为音控室中的专用音频接地点。

 04、不同地线处理方法

  (1)数字地和模拟地应分开。在高要求电路中,数字地与模拟地必需分开。即使是对于A/D、D/A转换器同一芯片上两种“地”最好也要分开,仅在系统一点上把两种“地”连接起来。

  (2)浮地与接地。系统浮地,是将系统电路的各部分的地线浮置起来,不与大地相连。这种接法,有一定抗干扰能力。但系统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一旦绝缘性能下降,就会带来干扰。通常采用系统浮地,机壳接地,可使抗干扰能力增强,安全可靠。

  (3)一点接地。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之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通常频率小于1MHz的电路,采用一点接地。

  (4)多点接地。在高频电路中,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较大。通常频率大于10MHz的电路,采用多点接地。

网友A:
Vcc和Vdd是器件的电源端。

网友B:
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网友C:
Vcc是双极器件的正,Vdd多半是单级器件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