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待机零功耗电路

楼主(2024-09-28):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非常简单又非常低成本的降低单片机待机功耗的办法,下面是设计电路图。
上图即为一个零功耗待机的单片机供电电路图,此电路图中,三极管Q2和三极管Q3控制整个单片机的供电。单片机的引脚也调用了两个用来组合控制。其中IO1引脚用来检测开机按键,以用来唤醒单片机正常工作,另一个单片机IO口IO2的作用是当IO1口唤醒单片机以后,立即输出一个高电平,达到自锁的效果,此时松开按钮,单片机也是正常工作。而按钮还可以执行其他功能,电阻R6是将空闲时开关电平固定为高电平。
下面具体分析此电路的启动过程:

当我们需要单片机工作时,第一步,图中红色1,按下按钮,第二步,图中红色数字2,VCC的电经过电阻R4,三极管Q2的eb极电阻R5,二极管D1以及开关S1,流向GND,此时流过三极管基极的电流驱动打开整个三极管Q2,因此VCC向单片机供电。第三步,单片机IO1的电经二极管D2,开关S1流向GND,此时单片机会检测到IO1被拉低,判断有开关按钮按下,立即执行图中红色第四步,IO2引脚输出高电平,经电阻R7三极管 be极流向GND,驱动打开三极管Q3,当三极管Q3被打开以后,三极管Q2就会被一直拉地,持续为单片机供电。即便开关按钮松开也没有关系。
下图为单片机待机时的电路状态

当单片机接到待机命令之后,IO2口就会输出低电平,此时三极管Q3会立即因为没有驱动电流而截止,连锁反应,三极管Q3也会因此截止,至此单片机进入待机状态,整个VCC完全断开,进入零功耗状态。
这个电路中,三极管Q1是为MCU工作时供电主力开关,二极管D1的主要作用是防止自锁形成后单片机IO1口被强拉到低电平,假设无二极管D1,那么IO1的电平就会经三极管Q3下地,变成长低。此时多功能按钮就会失效。二极管D2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待机时,电经过电阻R4,电阻R5,二极管D1,进入单片机,造成功耗浪费。

网友A:
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B:
看了一下非常新颖这个和直接使用开关不是更能够低功耗保持电路

网友C:
真正的开关控制电路

网友D:
隐形的开关电路

网友E:
待机零功耗电路的设计通常涉及先进的电源管理技术和巧妙的电路设计一般是选择零待机功耗AC-DC控制芯片

网友F:
在待机状态下,通过切断非必要的电路和外设,如光耦、同步整流器等,可以进一步降低待机功耗。这通常需要通过电路设计来实现智能控制,以确保在待机时切断这些电路

网友G:
待机零功耗电路能够显著降低设备的待机功耗,从而节约大量能源。这对于需要长时间待机的设备尤为重要,如智能手机充电器、物联网传感器等。

网友H:
采用具有零待机功耗功能的AC-DC控制芯片,如华源HY1662等。这些芯片通常具有高效的AC-DC转换能力,能够在低负载条件下实现零待机功耗

网友I:
零功耗理论上不现实,只能说是低功耗。

网友J:
通过内置通信协议,芯片在收到特定信号后可进入超低功耗模式,从而显著降低待机功

网友K:
在电路设计中,可以选择具有超低待机功耗的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或DC-DC芯片。这些芯片在待机状态下能够保持极低的功耗,有助于实现待机零功耗

网友L:
利用智能检测和控制技术,如使用MOS管、三极管等器件构成的电路,可以自动检测输出端负载状态。当负载移除后,系统自动进入低功耗待机模式,从而降低待机功耗

网友M:
降低待机功耗有助于减少设备的热损耗和器件老化,从而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这对于需要长期运行的设备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优势

网友N:
待机零功耗电路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了不必要的能源浪费。这符合当前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网友O:
通过降低待机功耗,设备在待机状态下不会过度消耗电池电量,从而保证了用户在需要时能够快速、可靠地使用设备。这提升了用户的整体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