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alloc 函数在单片机上的应用

楼主(2024-09-17):
一、malloc 函数简介
malloc的全称是memory allocation,中文叫动态内存分配。
函数原型 void *malloc(unsigned int size),专业解释还是套用百度百科: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对于malloc函数,应该所有嵌入式工程师都知道,即便没用过也都听过,通过上面简单的说明,也都能够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注意上面红色框框部分,malloc开辟的是连续的空间,返回的是一个地址,当内存不使用,需要使用free()函数释放内存。
二、malloc 之于单片机
在我们的单片机程序设计中,大都使用的C语言,当然可以使用 malloc 函数,但是有很多人并不能够真正的理解它。
要理解单片机系统中的 malloc函数 ,首先必须了解动态分配的内存是在什么地方呢!
2.1 malloc 函数申请的内存在哪里?
也许大部分人知道在堆中!是的,在堆中没错。
那么接着问题,堆在单片机的什么地方呢?具体地址是多少呢?
要了解这个问题,就得了解内核的数据存储方式,我们以常用的STM32为例,我在下面这篇博文详细的介绍过STM32的内存管理(如果不懂的建议先看一下这篇博文):
STM32的内存管理相关(内存架构,内存管理,map文件分析)
先简单了解下单片机的堆栈,文中有如下说明: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如果通过上面推荐的博文理解了内存分配,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可以知道 malloc 申请空间的准确地址了: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2.2 用与不用malloc的区别
知道了malloc申请空间在单片机中的地址,我们再来看一下用于不用的区别。
一般在我们的设计中,函数中可能会初始化一些临时变量,如果是一个数组,那么他也会申请一段内存空间,我们通过一张图来看看使用临时变量与malloc 的区别: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解释到这里,相信大家对在单片机上使用 malloc 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他所存放的空间与我们经常局部变量的空间是不同,而且我们也知道了在什么位置。
至于单片机用还是不用 malloc函数? 别急,我们还得往下面分析分析。三、malloc可能遇到的问题
还是官方的百度百科里面介绍malloc的工作机制时候,有下面的说明: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注意图中画红色的部分,简单解释就是,使用 malloc 函数多了以后,会产生很多的内存碎片,白白浪费内存。
3.1 内存碎片
什么是内存碎片是什么?
这种专业的术语还得靠万能的百度(虽然百度百科的解释针对的是大范围的,但是对于单片机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系统中所有的不可用的空闲内存就是内存碎片。
那么 内存碎片是什如何产生的?
在上图中其实有碎片是如何产生的说明,内部碎片是因为处理器的体系结构,需要字节对齐,比如我们在单片机中,常有4字节对齐,8字节对齐,不要说这个也不知道,我随便打开一个 STM32L051 的启动文件说明(GCC环境下的链接文件):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按照这个启动文件,我们也应该能知道,堆栈内存空间是需要8字节对齐的,那么我们在STM32上使用 malloc 分配的内存空间是8字节对齐的,即便你用不上8个字节,系统也会给你对齐补上。
说到这个,正好了可以说明我们内存碎片产生的第一种情况,内部碎片的产生: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那么外部碎片的产生,我们也可以用图形来表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随着内存不断被分配和释放,整个内存区域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碎片,因为在使用过程中,申请了一些内存,其中一些释放了,导致内存空间中存在一些小的内存块,它们地址不连续,不能够作为一整块的大内存分配出去,系统中还有足够的空闲内存,但因为它们地址并非连续,不能组成一块连续的完整内存块,会使得程序不能申请到大的内存。
在我们使用的单片机上,碎片产生问题尤为明显,平时接触不到,那是因为一般学习测试不会遇到复杂的项目。
3.2 内存管理
使用 malloc 会产生碎片,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是有的,那就是内存管理。
内存管理就是为了解决上面提到的内存碎片问题,如何高效,快速的分配,并且在适当的时候释放和回收内存资源。
对于单片机来说,如果你有能力是可以自己设计内存管理的方式。
如果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比如 FreeRTOS、RT-Thread 的话,他们内核是自带内存管理的,本文并不会讨论他们具体是如何内存管理的,但是有必要了解一下操作系统的思路。
以 FreeRTOS 为例子说明:
在 FreeRTOS 中有一个宏定义configTOTAL_HEAP_SIZE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操作系统首先向系统申请了一块大的内存,这块内存内存由操作系统自己的内存管理方式,对于FreeRTOS而言有5种内存管理方式: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以自己选择使用哪一种,比如: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对于申请的这块内存由操作系统自动管理,FreeRTOS操作系统创建的任务,任务栈使用的就是这一块内存,同时使用pvPortMalloc函数申请动态内存,也会从这一块内存中分配,因为他有一套完善的内存管理方式,所以相对我们直接使用 malloc来说,他能够很好的处理系统内存碎片的问题。

网友A:
单片机的内存资源通常非常有限,因此在使用 malloc 时必须非常谨慎。动态分配的内存可能会导致内存碎片,影响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