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FOC矢量控制

楼主(2024-09-20):
一般的调试流程可以按下面的思路进行,由简到繁、由内到外、循序渐进的过程。以有感霍尔为例:

1. 根据自己板子的晶振合理配置系统时钟,确保嘀嗒定时器按约定频率运行;

2. 按原理图设置配置对应的电流采样ADC通道,在规则通道的基础上加入三个注入通道,并考虑初始电流偏置的影响!合理配置ADC中断函数,测试ADC中断的响应频率是否符合预期;

3. 配置高级定时器,输出互补对称的方波,加入死区,改变占空比,示波器查看输出是否合理。测量H桥驱动芯片的输出级是否能快速响应输入级的变化,且波形是否符合预期;配合H桥驱动,给定几个固定占空比,比如25%、50%、75%等,万用表测量H桥输出是否是电源电压的1/4、1/2、3/4;

4. 配置霍尔传感器接口定时器,手动拨动电机一圈,在有效停止的位置上看程序是否有中断响应,测试程序响应到的霍尔状态是否按正序或逆序排列;

5. 配置DAC功能,主要用于调试电角度和采样电流;

6. 编写FOC核心算法,包括Clarke变换、park变换、SVPWM算法等;比较关键的环节是SVPWM,可以先打开ADC的中断,在中断中执行FOC的核心算法,此时,可以先给定一个Vq,角度先手动累加,如果电机能稳定的旋转起来,那么SVPWM算法应该是正确的;

7. 电机旋转起来之后,可以开始测试霍尔电角度的积分算法是否正确;这个时候可以使用DAC输出电角度,用示波器观察电角度曲线是否是一条平滑上升或下降的直线,如果台阶明显,那么很可能是同步电角度没有测量正确,或者是积分计算错误;

8. 电角度正确之后,可以将电流采样送到DAC输出,测试ADC采样电流是否是正弦函数,这一步间接验证了ADC采样点的配置是否正常;

之后测试电流环响应是否够快,是否震荡等;

9. 加上速度环,测试速度响应曲线;速度的计算一般放到嘀嗒定时器中,速度计算的频率一定要高于速度环的频率,否则调速会不正常;

10. 如果有位置环,在确保以上功能正常后再测试位置环。

网友A:
能否有具体一点代码的实现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