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控制] igbt驱动电路的RG电阻怎么选择?

楼主(2024-09-28):
驱动电阻如何选择,以及有没有好点的书推荐下

网友A:
较小的栅极电阻可以加快开关速度,减少开关损耗;而较大的栅极电阻则会减慢开关速度,增加开关损耗。因此,需要在开关速度和开关损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网友B:
由于IGBT门极的RLC模型,电路中可能存在寄生电感“L”以及寄生电容“C”,这些元件可能导致振荡

网友C:
参考这个

网友D:
在IGBT的开通和关断过程中,可能需要不同的栅极电阻来实现最佳的驱动效果。

网友E:
为了减小栅极回路的电感阻抗,应将驱动器靠近IGBT以减小引线长度,使用绞合线并使线路板上的两根驱动线距离尽量靠近

网友F:
米勒效应是IGBT在关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种现象,会导致电压尖峰和电流尖峰。通过合理选择栅极电阻,可以减小米勒效应的影响,保护IGBT不受过电压和过电流的损害

网友G:
栅极电阻的功率容量应至少为栅极驱动功率的两倍

网友H(2024-11-21):
需要看具体的IGBT的参数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