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浅谈直流有刷电机速度闭环控制系统

楼主(2024-09-16):
一、系统组成
直流有刷电机速度闭环控制系统通常由以下几个关键部分组成:

‌直流有刷电机‌:作为被控对象,是系统的执行元件。
‌测速传感器‌:用于实时检测电机的转速,并将转速信号转换为电信号。
‌控制器‌:接收来自测速传感器的转速信号,与期望转速进行比较,产生控制信号。
‌功率放大器‌(如需要):将控制器的控制信号放大,以驱动电机。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控制器的输出信号足够强,可能不需要单独的功率放大器。
‌电源‌:为电机和控制器提供必要的电能。
二、控制原理
‌实时检测‌:通过测速传感器实时测量电机的实际转速。
‌误差计算‌:将实际转速与期望转速进行比较,计算出转速误差。
‌控制信号生成‌:根据转速误差,控制器生成相应的控制信号。这一步骤可能涉及到复杂的控制算法,如PID控制、模糊控制等,以实现对电机转速的精确控制。
‌驱动电机‌:将控制信号传递给电机(或经过功率放大器放大后),调节电机的供电电压或电流,从而改变电机的转速。
‌反馈调节‌:通过不断重复上述步骤,形成闭环控制,使电机的实际转速逐渐趋近于期望转速。
三、实现方法
针对2线直流有刷电机,由于其通常具有较为简单的电气接口(如仅包含电源线和地线),实现速度闭环控制时可能需要额外的电路或设备来支持测速和反馈控制。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实现方法:

‌使用集成模块‌:选择集成了测速传感器、控制器和功率放大器的电机控制模块。这种模块通常具有较为完善的控制功能,可以直接与电机连接,实现速度闭环控制。
‌外接测速传感器‌:在电机上安装测速传感器(如光电编码器、霍尔传感器等),将测得的转速信号传输给外部控制器。控制器根据转速信号生成控制信号,并通过适当的接口(如PWM信号)驱动电机。
‌软件控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微控制器(如Arduino、STM32等)编写控制程序,通过软件实现测速、误差计算、控制信号生成等功能。这种方法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但需要一定的编程和电子技术基础。
四、注意事项
‌系统稳定性‌:在设计控制系统时,需要充分考虑系统的稳定性问题,避免出现过振、失控等现象。
‌传感器精度‌:测速传感器的精度直接影响到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度和稳定性,因此应选择精度较高的传感器。
‌电源质量‌:电源的稳定性对电机驱动的影响较大,应确保电源质量良好,避免电压波动和干扰对控制系统造成不利影响。
‌安全保护‌:在控制系统中加入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如过流保护、过压保护等,以确保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