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请教下HC-ICD烧录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9-17):
我买的是HC-ICD V4.26黑板,我用HC-PM18这个软件烧录显示失败是什么原因。会这样提示:写入失败,地址0x00A0,大小0x0020!

楼主:
换了台电脑烧录,失败的原因变成这样。

读取固件版本:   HC-ICD V4.03
09:50:24 ID: 24 00 45 00 08 00 00 32 30 4C 54 4E
09:50:24 开始下载文件信息和配置信息...
09:50:24 文件信息和配置信息下载成功。
09:50:24 开始下载客户程序...
09:50:28 客户程序下载成功。
09:50:28 开始下载芯片特征码...
09:50:28 芯片特征码下载成功。
09:50:28 开始下载校准信息...
09:50:28 校准信息下载成功。
09:50:28 开始下载OS...
09:50:28 OS下载成功。
09:50:28 开始下载文件自检和...
09:50:28 文件自检和下载成功。
09:50:28 开始下载cif文件...
09:50:28 cif文件下载成功。
09:50:28 Connect programmer fail!

网友A: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B:
检查HC-ICD V4.26黑板与计算机之间的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C:
引脚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2024-11-25):
检查芯片型号和固件版本是否匹配。检查烧录器的连接和功能是否正常。检查芯片引脚是否干净无损,如有需要可以尝试清理或更换芯片。确认正确的烧录模式和芯片状态。检查电源供应是否稳定。重新下载固件文件并检查其完整性。

网友E:
硬件问题:芯片损坏或不良:检查IC芯片是否完好无损,是否有明显的物理损伤。
烧录器或接口问题:确保烧录器工作正常,与目标设备的连接良好。检查连接线、接口等是否松动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