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 单片机实现模拟 u 盘读取 SD 卡数据(spi 通讯)

楼主(2024-09-17):
你好,我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实现 typeC 口直接读取 SD 卡功能(类似读卡器) 。我使用 GD32F103 系列和 FATFS 作为文件系统,我已经完成了 SD 卡部分,文件系统也已挂载。在 usbd msc 模拟 u 盘过程无法成功读取 SD 卡,可以弹出 u 盘,但格式化不了, 有人可以分享一些使用 FATFS 读取和写入 USB 磁盘的示例代码吗?这将非常有帮助。提前致谢!!

您好我也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A:
我已经完成了 SD 卡部分,文件系统也已挂载

网友B(2024-12-10):
这是不是相当于读卡器啊

网友C(2025-01-15):
U 盘可以弹出,但无法格式化。可能原因:USB MSC 的初始化或配置不正确。FATFS 文件系统与 USB MSC 的接口未正确实现。SD 卡的读写函数与 USB MSC 的接口不匹配

网友D:
确保 USB MSC 设备正确初始化,并正确配置描述符(如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等)

网友E:
FATFS 需要与 USB MSC 的 SCSI 命令接口对接。

网友F:
确保 SD 卡的读写函数与 FATFS 的接口兼容,并且能够正确处理 USB MSC 的读写请求

网友G:
检查 USB 描述符,确保 USB 描述符(如 VID、PID、字符串描述符等)正确

网友H:
调试 SD 卡读写,使用调试工具(如逻辑分析仪)检查 SD 卡的读写操作是否正常

网友I:
如果读写速度较慢,可以优化 SD 卡的读写函数或增加缓存。

网友J:
U 盘无法识别,检查 USB 连接是否正常,USB 描述符是否正确。

网友K:
格式化失败,检查 FATFS 文件系统是否正确挂载,SD 卡是否支持 FAT32 格式。

网友L:
读写错误,检查 SD 卡的读写函数是否正确实现,是否有硬件问题。

网友M(2025-04-14):
你好  请问 最后是怎样解决的啊?

网友N:
可能是 get_capacity 返回的容量不正确,或 read_sectors 和 write_sectors 实现有误。

网友O:
检查 SD 卡初始化是否成功,以及扇区读写函数是否正确。

网友P:
USB 中断是否启用。

网友Q:
遇到 U 盘可以弹出但无法格式化的问题,通常可能是 USB MSC 协议栈的实现或 FATFS 的配置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