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printf和串口

楼主(2024-09-17):
调用 printf 函数使用的是微库,在工程属性的 “Target “- >”Code Generation “中勾选 ”Use MicroLIB “

网友A:
还需要重定向才行

网友B:
printf 函数使用的是微库

网友C(2024-11-13):
其实不如用自己程序写的printf

网友D:
这个确实,不勾选的话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E:
其实这是mdk带的这个功能

网友F:
Printf和串口都是一样的吧,就是重定向的问题

网友G:
串口和printf好像不一样,一个是有232或者485这种,一个是直接打印日志的

网友H:
对啊,想用printf就要勾选微库的啊

网友I:
其实不勾选也行,自己也能写一个重定向出来

网友J:
我觉得自己写的重定向比微库好用

网友K:
你说的microLIB的话,我觉得有些时候忘记勾选就容易出现问题啊

网友L:
对,调用printf的就是用微库方便一些

网友M(2025-01-31):
不勾选的话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