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IO口模拟串口

楼主(2024-09-25):
芯圣SQ013单片机 ,是一颗8位精简指令集单片机,支持C语言,汇编编程,但由于没有硬件UART,所以我们采用IO口进行模拟。

程序代码
#include "holychip_define.h"

#define TXD PORTB1
//#define RXD PORTB4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int Time_1s;
unsigned int i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1024 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count = 195;
        while(t--)
        {
                while(count--);
        }
}
void Init(void)
{
   PORTB = 0B00110010;  //PB1上电高电平
   TRISB = 0X00;
   PHCON = 0XFF;
   PDCON = 0xff;
   ODCON = 0X00;
}

void Time0_Init(void)
{
    OPTION = 0x16;
    T0 = 178;    //定时50ms
    T0IE = 1;
    T0IF = 0;
    GIE = 1;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 8;

    TXD = 0;          //发送起始位

    Delay(25);
    //发送8位数据位
    while(i--)
    {
       TXD = (Byte&0x01);     //先传最低位
       Byte = Byte>>1;
       Delay(25);

    }
    //发送校验位
    TXD = 1;
    Delay(25);

}

void UART_SendString(unsigned char *buf)
{
   while(*buf!='\0')
   {
      WriteByte(*buf);
      buf++;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Init();
   Time0_Init();
   while(1)
   {
                 if(Time_1s==1)
                {
                 Time_1s=0;
                for(i=0;i<3;i++)
                {
                   UART_SendString("Hello,World!");
                   DelayMS(1);
                }
                asm(sleep);asm(nop);asm(nop);asm(nop);
                }
   }

}

//*****************************中断服务程序*****************************
//进中断时间=1/(时钟源/xT/分频比)*(256-T0初值)
void Intr(void) __interrupt 0
{
   if(T0IF)
   {
     T0IF =0;
     T0 = 178;
     Count++;
     if(Count>=200)
     {
        Count=0;
        Time_1s=1; //1s时间到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impressively/article/details/106694236

网友A:
可以做到多少的波特率

网友B:
不得吧,对8位机来讲串口是最基本的外设啊。

网友C(2024-10-29):
这个功能实用收藏了

网友D:
软件延时的准确度,容易被干扰吧?用定时器中断控制时间,是不是能更准确?

网友E:
波特率的选择应考虑到单片机的性能和IO口的速度限制,通常不建议设置得太高,以免出现数据丢失或错误。

网友F:
使用中断或轮询方式来读取接收引脚的状态

网友G:
软件模拟的串口可能不如硬件串口稳定可靠,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通信环境和噪声干扰时

网友H:
波特率的计算需要精确的定时器或延时函数,以确保数据的正确传输和接收。

网友I: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确保中断向量表和中断服务例程(ISR)配置正确。

网友J: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来匹配不同设备的电平标准。

网友K:
模拟串口可能会占用较多的CPU资源,尤其是在处理大量数据或高波特率时。

网友L:
串口通信的速率由波特率决定,因此模拟串口时需要精确控制信号的定时。通常使用定时器或延时函数来实现位与位之间的精确间隔。

网友M:
如果使用多个I/O口模拟多个串口,需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同步问题,避免数据混乱。

网友N:
实现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例如检测到帧错误、奇偶校验错误等。

网友O:
串口通信对时序要求严格,确保在正确的时间点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P:
使用中断来处理串口通信事件,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

网友Q:
应选择具有较快响应速度和较低输入输出延迟的引脚,同时要避免使用与其他关键功能冲突的引脚。

网友R:
适当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以确保在没有数据传输时IO口处于稳定状态。

网友S:
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时间间隔

网友T:
模拟串口需要严格遵守串行通信的协议,包括起始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可选)、停止位等。

网友H:
实现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如奇偶校验错误、帧错误等。

网友E:
I/O口有稳定的电源供应,避免因电源波动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I:
虽然模拟串口可以节省硬件资源,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如外部中断、定时器等,以提高模拟串口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U:
发送数据时,需要按照波特率控制每位数据的发送时间间隔。
接收数据时,需要准确检测起始位、数据位和停止位,并根据波特率设置定时器中断来读取引脚电平状态。

网友V:
了解通信是同步还是异步。异步通信通常不需要时钟信号同步,而同步通信则需要时钟信号来同步数据传输。

网友W:
模拟串口通信通常需要手动处理起始位和停止位。确保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正确处理这些位。

网友X:
精确的延时函数可能会影响系统的实时性能,需谨慎设计和优化。

网友Y:
有足够的IO引脚和定时器资源来实现模拟串口。

网友Z:
与硬件串口相比,软件模拟的串口可能需要更复杂的代码来处理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AA(2024-12-15):
i/o口有稳定的电源,避免电源波动造成的通信故障。

网友AB:
软件延时的准确性容易被干扰吗?用定时器中断来控制时间是否更准确?

网友AC:
如果使用中断接收数据,请确保中断向量表和中断服务程序(ISR)配置正确。

网友AD:
都8位机了,连基本的串口外设都没有,确实有点不厚道啊。

网友AE:
不是,串口是8位机最基本的外设。

网友AF:
是8位机,但是连基本的串口外设都没有。真的有点不厚道。

网友AG:
不要用软延时,否则你的波特率只能在9600以下
1.利用定时器和外部中断,来收发数据
2.提高主频,最好是16M以上
3.外部中断开启定时器,定时器中断中去读引脚电平,并移位
4.定时器中断中移位语句要尽量精简,否则串口位时序将不相等
5.注意开始位和停止位的判断
做好以上步骤,波特率可以提高到100K以上,总之时序一定要严格

网友AH:
IO口模拟串口是通过微控制器的输入/输出接口模拟串行通信的过程,实现数据的收发。通过软件编程,控制IO端口来模拟串口通信的波特率、数据格式等。

网友AI:
波特率的选择应考虑微控制器的性能和io端口的速度限制。通常不建议将其设置得太高,以免数据丢失或出错。

网友AJ:
IO口模拟串口通信效率太低了,串口基本上都是标配外设,为什么要模拟。

网友AK:
io端口模拟串行通信效率太低。串口基本上是标准外设。为什么要模拟他们?

网友AL(2025-02-27):
常见的做法是通过软件控制 GPIO 引脚的高低电平,实现类似 UART 的功能。

网友AM:
模拟串口我用过,用115200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AN:
为有效处理数据传输中的错误,遇到帧错误或奇偶校验错误时,系统能自动识别并修复,保障数据准确传输

网友AO:
中断方式响应更快,适合实时性要求高的情况

网友AP:
用IO口模拟串口,效率太低了,除非应用很简单。

网友AQ:
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非常重要,包括奇偶校验错误和帧错误等

网友AC:
如果芯片或开发板的IO引脚和定时器资源充足,那么实现模拟串口将不会有太大困难。

网友AR:
精确延时函数在设计时需要注意,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系统的实时反应速度。

网友AS:
得弄清哪些中断负责什么任务,然后提前写好处理这些中断的代码。

网友AT:
有时候,不同的设备之间的电压不一样,为了让它们能正常工作,我们需要用转换器来转换电压。

网友AT:
电源稳定是关键,防止模拟串口通信出岔子。

网友AU:
作为单片机居然没有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到多少的波特率

我用汇编语言模拟串口,可以写到500K的波特率,精确到250uS的延时精度,用C语言写的精度稍差些,无法达到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AV:
确保时钟稳定,I/O口才能输出稳定波形,防止通信中断。

网友AW:
要同步多个I/O口模拟的串口,确保每个口发送数据前都检查其他口是否空闲,防止数据冲突。

网友AX:
用上拉或下拉电阻,让IO口闲时固定高低电平,避免不定状态。

网友AY(2025-04-07):
确保中断向量指向正确的ISR,ISR要处理中断并恢复正常。

网友AK:
8位单片机通常把串口作为基础外设,用于通信。

网友B:
IO模拟串口通信效率太低了

网友AZ:
波特率别太高,影响单片机速度或IO,易丢数据错。

网友BA:
波特率计算得准,数据传输才稳。

网友BB(2025-05-10):
IO模拟串口效率有点低

网友BC:
中断处理串口通信,能让CPU不等待数据,提高效率。

网友BD:
模拟串口就像打电话,得按规则说话,有开头、内容、结束和可选的确认,保证信息正确传递。

网友BB:
IO口用来模拟串口着实没有必要吧,现在单片机不带串口得很少吧。

网友BE:
串口是最基础的外设,哪怕是6个引脚封装的MCU也会标配串口的。

网友BF:
异步就像俩人聊天,不用看对方表情;同步就像俩人跳舞,得看对方动作。

网友AH(2025-07-04):
这种8位单片机连串口外设都不提供,确实对初学者不太友好,缺乏基础扩展性。

网友AF:
若单片机IO和定时器资源宽裕,用这些资源实现模拟串口通信相对容易。

网友AI:
先了解中断类型,编写对应功能代码,确保任务分配正确。

网友BG:
模拟串行通信效率低,因为硬件串口更直接,数据传输速度快。硬件串口即标准外设,使用它们更稳定高效。为什么模拟呢?可能因为某些特定情况下硬件串口不可用或成本过高。

网友BH(2025-08-05):
用软件编程,设置GPIO引脚高低电平,模拟UART通信功能。

网友AE:
串口通信就像接力赛,得精确传递接力棒,不能早也不能晚。

网友BI:
发送与接收数据间需确保时间同步,避免干扰。

网友BG:
数据传输要确保有足够的时间间隔,避免冲突。

网友BF:
IO口模拟串口,就是用单片机的普通IO口来模拟串口通信,实现数据传输。

网友AZ(2025-09-04):
模拟串口确实耗CPU,大量数据或高波特率更明显。

网友BJ:
模拟串口通信速度慢,效率低,可以考虑使用USB或SPI等数字通信接口来提高速度。

网友BK:
个人认为早该淘汰的MCU,只能实现低波特率,而且该功能只能调试用,

网友AA:
选择中断还是轮询取决于系统响应速度要求。中断快速响应,但可能增加复杂性;轮询简单,但占用CPU资源。

网友BL:
选引脚要快响应、低延迟,别跟重要功能抢。

网友AB:
用单片机的IO和定时器可以轻松实现模拟串口,这需要配置相应的IO作为发送和接收,并通过定时器进行数据同步。

网友AV:
软件延时不稳定,受系统干扰大。定时器中断更准确,因为它独立于主程序,不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