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IGBT驱动电路

楼主(2024-09-29):
为了防止IGBT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过电流现象,通常需要采取一定的过电流保护措施。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过电流保护方法:
1.采用保险丝或断路器:在IGBT的输入端串联一个保险丝或断路器,当电流超过设定值时,保险丝熔断或断路器断开,从而切断IGBT的输入电源,实现过电流保护。这种方法简单可靠,但可能会导致系统停机。
2.采用热敏电阻:在IGBT的散热器上安装一个热敏电阻,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热敏电阻的阻值发生变化,从而改变IGBT的驱动电压或电流,实现过电流保护。这种方法可以实现自动保护,但可能会影响系统的性能。
3.采用过电流检测电路:通过检测IGBT的输出电流,当电流超过设定值时,通过控制电路切断IGBT的输入电源,实现过电流保护。这种方法可以实现精确的保护,但需要额外的检测电路和控制电路。
4.采用软关断技术:通过控制IGBT的驱动电压和电流,使其在关断过程中逐渐降低,从而实现软关断。这种方法可以减少关断过程中产生的电压和电流冲击,降低过电流的风险。

网友A:
这种不能用单片机IO直接驱动吧?

网友B:
IGBT驱动都不能用控制器IO直接驱动的,都要加一级前级驱动器

网友C(2024-10-29):
哈哈,fet我也buyeio直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