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芯片] ‌if和‌switch的基本效率差异‌

楼主(2024-09-21):
一般情况下,switch比if-else效率更高‌。switch使用查找表比对的方式,使得case的条件必须是连续的常量,而if语句则没有这些限制。switch内部使用了Binary Tree算法,不管有多少个case,都只计算一次值,直接跳转,不需逐个比较查询,而if语句则需要逐个比较查询。

在不同情况下的效率对比
当条件能静态确定时,switch和if-else的效率相同。两者的反汇编代码形式相似,都是push、push、push、call的形式。然而,当条件动态确定时,两者的效率接近,但switch在处理大量分支时仍然更高效。switch在处理常量分支时效率更高,因为它可以直接跳转到特定的分支,而if-else需要遍历所有可能的值。

总结if和switch的优缺点
switch以空间换时间,在处理大量分支时效率更高。然而,switch占用较多的代码空间,因为它要生成跳表。switch只能处理常量的情况,对于非常量的情况无能为力,而if-else更加灵活。因此,在选择使用if还是switch时,需要根据具体场景和需求来决定。

网友A:
switch以空间换时间,在处理大量分支时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