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C语言中的指针变量

楼主(2024-09-22):
在C语言中:普通指针:*p 指向一个值,本身存的是其地址;指向指针的指针:*(*p) 指向一个值,这个值是个地址,所以也就是上面说的指针,指针的指针本身存的还是个地址;

所以 char *p,1变形,指向字符或指向字符串或指向一维字符数组的指针,指向的是字符的地址或一维数组的首元素;

char(*p)[N],行指针,2变形,指向的是二维数组的首地址,也就是上面所说的char *p;

int (*p)(),函数指针,1变形,指向的是某函数,本身存的是该函数的入口地址

其实就两类,区分时就看指针指向的是值还是指针。

举个例子,当我们想把char附加在字符串后面,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char *str = "abcdef";
char c='c';
*str += c;
而str是一个指针变量,*str的值为'a',是一个常量。而+=操作符的左值得是变量,所以运行会报错。因此我们考虑用数组:

char str[100] ="abcdef";
char c='c';
int iLen = strlen(str);
str[iLen] = 'c';
str[iLenb + 1] = 0;
我们使用数组,是因为当指针指向字符串常量后,内容是不能修改的,这是常量的特性。

网友A:
区分时就看指针指向的是值还是指针

网友B:
所以 char *p,1变形,指向字符或指向字符串或指向一维字符数组的指针

网友C:
声明是声明,和复制时的操作意义是不一样的。赋值时带星的是向地址中赋值,相当于对着门牌号王黎明放东西;不带星的是设置指针,相当于指定门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