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语言入门最容易犯的错误

楼主(2024-09-25):
一:分号

1.提示错误的地方是缺(;)的下个句子,

2.要注意中文的(;)和英文的不同哦。

3.for(i=1;i

4.在for之后不要加;

如for(i=1;i;if(a=b);

二:字母敲错

像一些固定的函数名一定不要敲错,

所以一定要记好固定的函数单词

列:include,printf,scanf,for等。

三:输入时d一些错

int x,y;

1.scanf("%d%d",x,y);忘了加(&)

2.scanf("%d,%d",&x,&y);多了(,)

3.在运行程序时输入数字时输1,2是错的

正确输入是:

int x,y;

scanf("%d%d",&x,&y);

1.输入的顺序是1 enter 2

2.在scanf("%c%c%c"&a,&b,&c);

在运行程序时输入时要注意空格字符和转义字符都做为有效字符输入

四:忽略了变量类型

int main()

int——%d double——%lf(1f) float——%f

char——%c,变量类型不要弄混

五:把=当作等于号

=是赋值符号,a=5;是将5的值赋予a 的意思

==才是 等于号,如if(a==5) b=a;判断a等于5吗?等于的话,就将a的值给b。

网友A:
唉,我是用了很长时间,也经常在类型上犯错误。比如明明是unsigned char型,后面的循环中使用超过255的上限,导致陷入死循环出不来。
unsigned char i = 0;
for (i=0; i<512; i++)
i无论怎么加,到256时,会自动变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