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5 快捷下载STM32系列芯片器件包的方法

楼主(2024-09-17):
以STM32H7系列的器件包为例,官网的下载网址为
https://sadevicepacksprodus.blob.core.windows.net/pack/Keil.STM32H7xx_DFP.3.1.1.pack
其中STM32H7xx为芯片系列编号,3.1.1为器件包的版本
如需下载其他系列和版本的器件包,只需把网址中的编号和版本换成对应的即可

网友A:
确实可以通过修改网址中的系列编号和版本号来获取不同的STM32系列器件包。

网友B:
根据需要下载的芯片系列,替换“STM32H7xx”部分。例如,若需要STM32F4系列,可以改为“STM32F4xx”。

网友C:
STM32H7xx为芯片系列编号,3.1.1为器件包的版本

网友D:
如果你不确定其他系列或版本的具体编号和版本号,可以参考ST的官方文档或器件包发布页面

网友E:
官方下载的有一些是可以直接更新版本号就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