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witch 和 if 哪个效率高?

楼主(2024-09-18):
如果是条件极少(不大于3)的情况下或者是各个条件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比如 case 100 ,case 200, case 300),编译器会把switch编译为if else 一样的实现,如果条件是连续的并且很多,则编译器会在内存生成一个表来存放switch的各个对应条件和结果。所以switch的效率在一定条件下是比if else高的。

网友A:
如果判断的条件比较简单且值是离散的,switch的效率通常会比if-else更高,因为它在编译时可以优化成跳转表。

网友B:
当判断条件比较复杂,比如带有多个逻辑操作符的情况下,if-else更灵活,因为switch只能处理常量值。

网友C:
我在实际项目中,如果条件数量很多并且是连续的数值范围时,switch表现更好,减少了多次比较的开销。

网友D:
其实现代编译器已经非常智能了,switch和if-else之间的性能差异可能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明显。

网友E:
当有少量的分支时,使用if-else更加直观,代码也容易维护。如果是10个以上的分支,我会倾向于switch。

网友F:
在处理枚举值时,switch是非常高效的选择,编译器会将它转换为快速查找表,非常适合处理这种多分支的情况。

网友G:
虽然switch在处理常量时效率高,但我一般只在需要判断较多固定值时才使用。对于简单的二选一,我觉得if-else足够了。

网友H:
我觉得代码可读性更重要。如果条件较复杂,尽管switch效率高,我还是会选择用if-else,因为它能让逻辑更清晰。

网友I:
其实在很多实际情况中,性能差异可能微乎其微,更多的是代码风格的选择。如果追求极限性能,可以根据不同场景优化。

网友J:
我发现如果分支的值比较密集而且是连续的,switch会更高效,尤其在嵌入式开发中,处理响应速度更快。

网友K:
编译器会把switch编译为if else 一样的实现

网友L:
习惯问题吧,喜欢用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