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微控制器进行ADC数据采集

楼主(2024-09-27):
#include "stm32f4xx_hal.h"

ADC_HandleTypeDef hadc;

void ADC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ADC时钟使能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 初始化ADC
  hadc.Instance = ADC1;
  hadc.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2;
  hadc.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0;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if (HAL_ADC_Init(&had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配置ADC通道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在以上代码中,我们调用了HAL_ADC_Init函数进行ADC的初始化配置,以及配置了ADC通道和采样时间。

3. 数据采集
在初始化配置完成后,我们可以进行ADC的数据采集。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演示了如何进行单次数据采集,并通过串口输出显示采集的数据。

```c
void ADC_StartConversion(void)
{
  // 启动ADC转换
  if (HAL_ADC_Start(&had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等待转换完成
  if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 10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读取转换结果
  uint32_t adc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

  // 输出到串口
  char buf[20];
  sprintf(buf, "ADC Value: %lu\r\n", adcValue);
  HAL_UART_Transmit(&huart, (uint8_t*)buf, strlen(buf), 100);
}
```
在以上代码中,我们调用HAL_ADC_Start函数启动ADC转换,并等待转换完成。然后通过HAL_ADC_GetValue函数读取转换结果,最终通过UART输出到串口。

网友A:
在STM32中使用HAL库进行ADC初始化和数据采集。ADC被配置为12位分辨率,连续转换模式,并启用了ADC时钟。

网友B:
通过HAL_ADC_Init和HAL_ADC_ConfigChannel函数,设置了ADC的基本参数和通道配置。

网友C:
在数据采集部分,ADC_StartConversion函数通过HAL_ADC_Start启动ADC转换,随后使用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等待转换完成。采集到的ADC值通过串口发送,使用HAL_UART_Transmit将数据传送至外部设备。这种结构化的方法使得ADC数据的采集和处理变得简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