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读写内部Flash

楼主(2024-09-25):
1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3 #define StartServerManageFlashAddress    ((u32)0x08036000)//读写起始地址(内部flash的主存储块地址从0x08036000开始)
5 //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多个数据
6 void FLASH_WriteMoreData(uint32_t startAddress,uint16_t *writeData,uint16_t countToWrite)
7 {
8     uint32_t offsetAddress=startAddress - FLASH_BASE;               //计算去掉0X08000000后的实际偏移地址
9   uint32_t sectorPosition=offsetAddress/SECTOR_SIZE;            //计算扇区地址,对于STM32F103VET6为0~255
10   uint32_t sectorStartAddress=sectorPosition*SECTOR_SIZE+FLASH_BASE;    //对应扇区的首地址
11     uint16_t dataIndex;
13   if(startAddress<FLASH_BASE||((startAddress+countToWrite*2)>=(FLASH_BASE + SECTOR_SIZE * FLASH_SIZE)))
14   {
15     return;//非法地址
16   }
17   FLASH_Unlock();         //解锁写保护
19   FLASH_ErasePage(sectorStartAddress);//擦除这个扇区
21   for(dataIndex=0;dataIndex<countToWrite;dataIndex++)
22   {
23     FLASH_ProgramHalfWord(startAddress+dataIndex*2,writeData[dataIndex]);
24   }
26   FLASH_Lock();//上锁写保护
27 }
29 //读取指定地址的半字(16位数据)
30 uint16_t FLASH_ReadHalfWord(uint32_t address)
31 {
32   return *(__IO uint16_t*)address;
33 }
35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取多个数据
36 void FLASH_ReadMoreData(uint32_t startAddress,uint16_t *readData,uint16_t countToRead)
37 {
38   uint16_t dataIndex;
39   for(dataIndex=0;dataIndex<countToRead;dataIndex++)
40   {
41     readData[dataIndex]=FLASH_ReadHalfWord(startAddress+dataIndex*2);
42   }
43 }
45 void write_to_flash(void)
46 {
47     u16 buff[1200];
48     u16 count_len = 2272 / 2;
50     FLASH_WriteMoreData(StartServerManageFlashAddress,buff,count_len);
55 }
57 void read_from_flash(void)
58 {
59     u16 buff[1200];
60     u16 count_len = 2272 / 2;
61     FLASH_WriteMoreData(StartServerManageFlashAddress,buff,count_len);
67  }

网友A:
内部Flash有哪些品牌和型号

网友B:
uint32_t offsetAddress=startAddress - FLASH_BASE

网友C:
   FLASH_WriteMoreData(StartServerManageFlashAddress,buff,count_len)

网友D:
startAddress,uint16_t *writeData,uint16_t

网友E:
uint32_t sectorStartAddress=sectorPosition*SECTOR_SIZE+FLASH_BASE;    //对应扇区的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