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C毫秒计时实现

楼主(2024-09-26):
TE, se, ar, tc, RTC

1 #include "sys.h"
2
3 //时间结构体
4 typedef struct
5 {
6     vu8 hour;//vu8
7     vu8 min;
8     vu8 sec;
9     vu16 msec;
10
11     //公历日月年周
12     vu16 w_year;
13     vu8  w_month;
14     vu8  w_date;
15     vu8  week;
16 }_calendar_obj;
17
18 extern _calendar_obj calendar;    //日历结构体
19 extern u8 const mon_table[12];    //月份日期数据表
20
21 u8 RTC_Init(void);        //初始化RTC,返回0,失败;1,成功;
22 u8 Is_Leap_Year(u16 year);//平年,闰年判断
23
24 //u8 RTC_Alarm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25 u8 RTC_Get(void);         //更新时间
26 u8 RTC_Get_Week(u16 year,u8 month,u8 day);
27 u8 RTC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设置时间

rtc.h

1 #include "sys.h"
  2 #include "delay.h"
  3 #include "rtc.h"
  4
  5 _calendar_obj calendar;//时钟结构体
  6
  7 static void RTC_NVIC_Config(void)
  8 {
  9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1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RTC全局中断
1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1位,从优先级3位
1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位,从优先级4位
1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该通道中断
14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15 }
16
17 //实时时钟配置
18 //初始化RTC时钟,同时检测时钟是否工作正常
19 //BKP->DR1用于保存是否第一次配置的设置
20 //返回0:正常
21 //其他:错误代码
22
23 u8 RTC_Init(void)
24 {
25     //检查是不是第一次配置时钟
26     u8 temp=0;
27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使能PWR和BKP外设时钟
28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后备寄存器访问
29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5051)        //从指定的后备寄存器中读出数据:读出了与写入的指定数据不相乎
30     {
31         BKP_DeInit();    //复位备份区域
32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使用外设低速晶振
33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temp<250)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等待低速晶振就绪
34         {
35             temp++;
36             delay_ms(10);
37         }
38         if(temp>=250)return 1;//初始化时钟失败,晶振有问题
39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设置RTC时钟(RTCCLK),选择LSE作为RTC时钟
40         RCC_RTCCLKCmd(ENABLE);    //使能RTC时钟
41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42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43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使能RTC秒中断
44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45         RTC_EnterConfigMode();/// 允许配置
46         RTC_SetPrescaler(32767); //设置RTC预分频的值
47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48         RTC_Set(2018,4,2,17,37,00);  //设置时间
49         RTC_ExitConfigMode(); //退出配置模式
50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5051);    //向指定的后备寄存器中写入用户程序数据
51     }
52     else//系统继续计时
53     {
54
55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56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使能RTC秒中断
57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58     }
59     RTC_NVIC_Config();//RCT中断分组设置
60     RTC_Get();//更新时间
61     return 0; //ok
62
63 }
64 //RTC时钟中断
65 //每秒触发一次
66 //extern u16 tcnt;
67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68 {
69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秒钟中断
70 //    {
71 //        RTC_Get();//更新时间
72 //     }
73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 RESET)//闹钟中断
74 //    {
75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        //清闹钟中断
76 //      RTC_Get();                //更新时间
77 //      //printf("Alarm Time:%d-%d-%d %d:%d:%d\n",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输出闹铃时间
78 //
79 //      }
80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RTC_IT_OW);        //清闹钟中断
81     RTC_WaitForLastTask();
82 }
83
84
85 //判断是否是闰年函数
86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87 //闰年   31 29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88 //非闰年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89 //输入:年份
90 //输出:该年份是不是闰年.1,是.0,不是
91 u8 Is_Leap_Year(u16 year)
92 {
93     if(year%4==0) //必须能被4整除
94     {
95         if(year%100==0)
96         {
97             if(year%400==0)return 1;//如果以00结尾,还要能被400整除
98             else return 0;
99         }else return 1;
100     }else return 0;
101 }
102
103
104 //设置时钟
105 //把输入的时钟转换为秒钟
106 //以1970年1月1日为基准
107 //1970~2099年为合法年份
108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109 //月份数据表
110 const u8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月修正数据表
111 const u8 mon_table[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平年的月份日期表
112
113 u8 RTC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114 {
115     u16 t;
116     u32 seccount=0;
117     if(syear<1970||syear>2099)return 1;
118     for(t=1970;t<syear;t++)    //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119     {
120         if(Is_Leap_Year(t))seccount+=31622400;//闰年的秒钟数
121         else seccount+=31536000;              //平年的秒钟数
122     }
123     smon-=1;
124     for(t=0;t<smon;t++)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125     {
126         seccount+=(u32)mon_table[t]*86400;//月份秒钟数相加
127         if(Is_Leap_Year(syear)&&t==1)seccount+=86400;//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128     }
129     seccount+=(u32)(sday-1)*86400;//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130     seccount+=(u32)hour*3600;//小时秒钟数
131     seccount+=(u32)min*60;     //分钟秒钟数
132     seccount+=sec;//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133
134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使能PWR和BKP外设时钟
135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RTC和后备寄存器访问
136     RTC_SetCounter(seccount);    //设置RTC计数器的值
137
138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139     return 0;
140 }
141
142 //初始化闹钟
143 //以1970年1月1日为基准
144 //1970~2099年为合法年份
145 //syear,smon,sday,hour,min,sec:闹钟的年月日时分秒
146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147 u8 RTC_Alarm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148 {
149     u16 t;
150     u32 seccount=0;
151     if(syear<1970||syear>2099)return 1;
152     for(t=1970;t<syear;t++)    //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153     {
154         if(Is_Leap_Year(t))seccount+=31622400;//闰年的秒钟数
155         else seccount+=31536000;              //平年的秒钟数
156     }
157     smon-=1;
158     for(t=0;t<smon;t++)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159     {
160         seccount+=(u32)mon_table[t]*86400;//月份秒钟数相加
161         if(Is_Leap_Year(syear)&&t==1)seccount+=86400;//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162     }
163     seccount+=(u32)(sday-1)*86400;//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164     seccount+=(u32)hour*3600;//小时秒钟数
165     seccount+=(u32)min*60;     //分钟秒钟数
166     seccount+=sec;//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167     //设置时钟
168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使能PWR和BKP外设时钟
169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后备寄存器访问
170     //上面三步是必须的!
171
172     RTC_SetAlarm(seccount);
173
174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175
176     return 0;
177 }
178
179
180 //得到当前的时间
181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182 u8 RTC_Get(void)
183 {
184     static u16 daycnt=0;
185     u32 timecount=0;
186     u32 temp=0;
187     u16 temp1=0;
188     timecount=RTC_GetCounter();
189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天数(秒钟数对应的)
190     if(daycnt!=temp)//超过一天了
191     {
192         daycnt=temp;
193         temp1=1970;    //从1970年开始
194         while(temp>=365)
195         {
196             if(Is_Leap_Year(temp1))//是闰年
197             {
198                 if(temp>=366)temp-=366;//闰年的秒钟数
199                 else {temp1++;break;}
200             }
201             else temp-=365;      //平年
202             temp1++;
203         }
204         calendar.w_year=temp1;//得到年份
205         temp1=0;
206         while(temp>=28)//超过了一个月
207         {
208             if(Is_Leap_Year(calendar.w_year)&&temp1==1)//当年是不是闰年/2月份
209             {
210                 if(temp>=29)temp-=29;//闰年的秒钟数
211                 else break;
212             }
213             else
214             {
215                 if(temp>=mon_table[temp1])temp-=mon_table[temp1];//平年
216                 else break;
217             }
218             temp1++;
219         }
220         calendar.w_month=temp1+1;    //得到月份
221         calendar.w_date=temp+1;      //得到日期
222     }
223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秒钟数
224     calendar.hour=temp/3600;         //小时
225     calendar.min=(temp%3600)/60;     //分钟
226     calendar.sec=(temp%3600)%60;     //秒钟
227     calendar.week=RTC_Get_Week(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获取星期
228     calendar.msec=(32767-RTC_GetDivider())*    1000/32767;
229     return 0;
230 }
231
232
233 //获得现在是星期几
234 //功能描述:输入公历日期得到星期(只允许1901-2099年)
235 //输入参数:公历年月日
236 //返回值:星期号
237 u8 RTC_Get_Week(u16 year,u8 month,u8 day)
238 {
239     u16 temp2;
240     u8 yearH,yearL;
241
242     yearH=year/100;    yearL=year%100;
243     // 如果为21世纪,年份数加100
244     if (yearH>19)yearL+=100;
245     //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
246     temp2=yearL+yearL/4;
247     temp2=temp2%7;
248     temp2=temp2+day+table_week[month-1];
249     if (yearL%4==0&&month<3)temp2--;
250     return(temp2%7);
251 }

rtc.c

网友A: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网友B:
u8 Is_Leap_Year(u16 year)

网友C: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