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ESP8266的使用

楼主(2024-09-18):
串口透传
“透传”通常指的是数据的透明传输,意思是在不对数据进行任何处理或修改的情况下,将数据从一个接口转发到另一个接口。
值得注意的是要避免串口之间无限制的透明,可以采用互斥锁的方式进行限制
使用方法
对USART1和USART3(用他俩举例)的模式都是设置为Asynchronous,并开启对应的中断。
RCC的High SPeed CLock模式设置为Crystal/Ceramic
配置对应的时钟为64Mhz
在main函数中启动串口1和串口3的空闲中断模式,接收数据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IT(&huart1, rxbuf1, sizeof(rxbuf1));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IT(&huart3, rxbuf3, sizeof(rxbuf3));
在void 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16_t Size)写对应的透传即可
代码示例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ring.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定义串口1的句柄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3; // 定义串口3的句柄

char rxbuf1[128] = {0}; // 用于接收串口1数据的缓冲区
char rxbuf3[128] = {0}; // 用于接收串口3数据的缓冲区
uint8_t uart1_to_uart3_enable = 1;  // 控制串口1是否允许发送数据到串口3的标志位
uint8_t uart3_to_uart1_enable = 1;  // 控制串口3是否允许发送数据到串口1的标志位

/**
* @brief 串口接收中断回调函数
* 该函数在接收到数据后触发,并根据当前接收的是串口1还是串口3的数据,进行对应的处理。
* @param huart 串口句柄
* @param Size 接收到的数据大小
*/
void 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16_t Size)
{
    printf("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 triggered\n");

    // 判断当前接收的数据是否来自串口1,并且标志位允许发送给串口3
    if (huart == &huart1 && uart1_to_uart3_enable)
    {
        uart3_to_uart1_enable = 0; // 禁止串口3将数据回传给串口1,防止死循环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uint8_t*)rxbuf1, Size, HAL_MAX_DELAY); // 将串口1接收的数据发送给串口3
        memset(rxbuf1, 0, sizeof(rxbuf1)); // 清空串口1接收缓冲区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IT(&huart1, rxbuf1, sizeof(rxbuf1)); // 重新启动串口1接收中断
        uart3_to_uart1_enable = 1; // 允许串口3传输数据到串口1
        printf("port1 sent to port 3\n");
    }
    // 判断当前接收的数据是否来自串口3,并且标志位允许发送给串口1
    else if (huart == &huart3 && uart3_to_uart1_enable)
    {
        uart1_to_uart3_enable = 0; // 禁止串口1将数据回传给串口3,防止死循环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rxbuf3, Size, HAL_MAX_DELAY); // 将串口3接收的数据发送给串口1
        memset(rxbuf3, 0, sizeof(rxbuf3)); // 清空串口3接收缓冲区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IT(&huart3, rxbuf3, sizeof(rxbuf3)); // 重新启动串口3接收中断
        uart1_to_uart3_enable = 1; // 允许串口1传输数据到串口3
        printf("port3 sent to port 1\n");
    }
    return;
}

/**
* @brief 重定向printf函数,将其输出重定向到串口1
* @param ch 需要输出的字符
* @return 返回输出的字符
*/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nsigned char*)&ch, 1, HAL_MAX_DELAY); // 将字符通过串口1发送
    return ch; // 返回字符
}

/**
* @brief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
    MX_GPIO_Init(); // 初始化GPIO
    MX_USART1_UART_Init(); // 初始化串口1
    MX_USART3_UART_Init(); // 初始化串口3

    // 启动串口1和串口3的空闲中断模式,接收数据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IT(&huart1, rxbuf1, sizeof(rxbuf1));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IT(&huart3, rxbuf3, sizeof(rxbuf3));

    while (1)
    {
        // 主循环中可以进行其他任务处理
    }
}

/**
* @brief 配置系统时钟
* 设置MCU的时钟源、倍频系数等,保证系统运行在正确的时钟频率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 配置RCC振荡器参数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配置RCC时钟源及分频系数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使用外部高速振荡器(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 开启HSE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 HSE预分频值为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 开启内部高速振荡器(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 开启PLL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 PLL时钟源为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8; // PLL倍频系数为8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时钟配置失败,进入错误处理函数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 配置不同的时钟类型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系统时钟源设置为PLL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时钟不分频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APB1时钟分频系数为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2时钟不分频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时钟配置失败,进入错误处理函数
    }
}

/**
* @brief 初始化串口1
* 配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串口参数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 设置串口1的实例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数据位长度为8位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为1位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无校验位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 使能接收和发送模式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 不使用硬件流控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 过采样设置为16倍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初始化失败,进入错误处理函数
    }
}

/**
* @brief 初始化串口3
* 配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串口参数
*/
static void MX_USART3_UART_Init(void)
{
    huart3.Instance = USART3; // 设置串口3的实例
    huart3.Init.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huart3.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数据位长度为8位
    huart3.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为1位
    huart3.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无校验位
    huart3.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 使能接收和发送模式
    huart3.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 不使用硬件流控
    huart3.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 过采样设置为16倍
    if (HAL_UART_Init(&huart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初始化失败,进入错误处理函数
    }
}

/**
* @brief GPIO初始化
* 配置GPIO端口,用于其他硬件外设,如LED、按键等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启用GPIO时钟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配置PC6、PC7、PC8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初始化为低电平,用于驱动LED或其他外设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设置要配置的引脚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不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 设置为低速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初始化GPIO端口PC6、PC7、PC8
}

/**
* @brief 错误处理函数
* 当系统发生错误时调用该函数。可以在此函数中添加错误处理逻辑,如重启系统或记录日志。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__disable_irq(); // 禁用全局中断,防止进一步的干扰
    while (1)
    {
        // 无限循环,防止系统继续运行。可以在此添加LED闪烁等故障指示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断言失败时调用此函数
* 当遇到断言参数错误时,报告源文件和行号,帮助调试
* @param file 指向发生错误的源文件名的指针
* @param line 发生错误的代码行号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可以在此添加打印或记录错误的实现,例如:
    //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ESP8266与STM32
ESP8266 是一款集成了Wi-Fi通信功能的低功耗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物联网(IoT)设备中。
Station 模式:可以像普通的 Wi-Fi 设备一样连接到现有的无线网络。
AP 模式:可以创建自己的 Wi-Fi 热点,让其他设备连接到 ESP8266。
Station + Access Point 混合模式(STA + AP 模式):ESP8266 同时充当客户端和热点,既可以连接到现有的 Wi-Fi 网络(作为 STA),又可以作为热点允许其他设备连接到它(作为 AP)。
AT+CWMODE=1:设置为 Station 模式。
AT+CWMODE=2:设置为 AP 模式。
AT+CWMODE=3:设置为 STA + AP 混合模式。

服务器
www.daxia.com//下载SSCOM即可

STATION模式
配置uart1- printf,uart3-esp上网(因为WiFi芯片在串口3)

使用方法
新建stm32工程中添加WiFi-ops.c和WiFi-ops.h
开启时钟频率为64Mhz和RCC的Crystal
开启UART1和UART3串口为异步通信,且开启中断。
并配置LED灯管脚留作测试
代码示例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wifi-ops.h"

// UART句柄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3;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3_UART_Init(void);
// 日志状态标志
int log_success_flags = 0;  // 0 - 未初始化,1 - 日志成功,2 - 日志失败

/**
* @brief  ESP8266 Station模式回调函数
* @param  data: 接收到的数据
* @param  len: 数据长度
* @retval 返回值说明
*/
int esp_station_callback(char *data, int len)
{
    printf("recv from serv: %s\r\n", data);

    // 更新日志状态标志
    if (strstr(data, "log success")) {
        log_success_flags = 1;
    } else if (strstr(data, "log failed")) {
        log_success_flags = 2;
    }

    return 0;
}

/**
* @brief  UART接收事件回调函数
* @param  huart: UART句柄
* @param  Size: 接收的数据大小
* @retval None
*/
void 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16_t Size)
{
    // 处理接收事件,没有传给另一个串口
    wifi_uart_prepare_idle(huart);  // 接收完成后,准备UART进行下一次接收
}

/**
* @brief  重定向putchar到UART1
* @param  ch: 要发送的字符
* @retval 返回发送的字符
*/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nsigned char *)&ch, 1, 1);
    return ch;
}

/**
* @brief  主函数入口
* @retval 程序返回值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

    // 初始化所有配置的外设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int ret;
    char sendbuf[128] = {0}; // 用于发送数据的缓冲区

    // 准备UART3进行ESP8266通信,使用串口3
    wifi_uart_prepare_idle(&huart3);

    // 初始化ESP8266 Station模式,使用串口3
    ret = wifi_station_init(&huart3, esp_station_callback);
    if (ret < 0) {
        printf("%s-%d wifi_station_init err\r\n", __func__, __LINE__);
        return -35;
    }

    // 连接到指定的AP
    ret = wifi_station_join_ap(&huart3, "xiaomimobile", "12345600");
    if (ret < 0) {
        printf("%s-%d wifi_station_join_ap err\r\n", __func__, __LINE__);
        return -35;
    }

    // 连接到指定的TCP服务器
    ret = wifi_station_tcp_connect(&huart3, "107.148.201.156", 10005);
    if (ret < 0) {
        printf("%s-%d wifi_station_tcp_connect err\r\n", __func__, __LINE__);
        return -35;
    }

    // 发送日志请求数据。特定格式
    snprintf(sendbuf, sizeof(sendbuf), "toServ:action=log,usrname=%s,passwd=%s,devname=sml001;", "xiaowang", "123456");
    ret = wifi_station_tcp_send_data(&huart3, sendbuf, strlen(sendbuf));
    if (ret < 0) {
        printf("%s-%d wifi_station_tcp_send_data err\r\n", __func__, __LINE__);
    }

    // 等待日志发送结果
    for (int i = 0; i < 50; i++) {
        if (log_success_flags == 2) {
            printf("%s-%d log failed \r\n", __func__, __LINE__);
            return -23;
        } else if (log_success_flags == 1) {
            printf("%s-%d log success \r\n", __func__, __LINE__);
            break;
        }
        HAL_Delay(10);
    }

    // 循环发送获取时间请求,这个是该服务器的特定格式
    strcpy(sendbuf, "toServ:action=gettime;");
    while (1)
    {
        ret = wifi_station_tcp_send_data(&huart3, sendbuf, strlen(sendbuf));
        if (ret < 0) {
            printf("%s-%d wifi_station_tcp_send_data err\r\n", __func__, __LINE__);
        }

        HAL_Delay(500); // 等待500毫秒
    }
}

/**
* @brief  配置系统时钟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初始化RCC振荡器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8;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初始化CPU、AHB和APB总线时钟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初始化USART1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初始化USART3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3_UART_Init(void)
{
    huart3.Instance = USART3;
    huart3.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3.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3.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3.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3.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3.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3.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初始化GPIO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启用GPIO端口时钟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配置GPIO输出级别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

    // 配置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
* @brief  错误处理函数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
* @brief  报告断言失败的文件名和行号
* @param  file: 源文件名
* @param  line: 错误行号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用户可以添加自己的实现来报告文件名和行号
}

混合模式
默认情况下,ESP8266 的 IP 地址在 AP 模式下是 192.168.4.1,以便其他设备连接到该 AP 时可以进行通信。
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wifi-ops.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3;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3_UART_Init(void);

#ifdef ESP_STATION

/*当stm32收到 esp/服务器发来消息, 会自动执行该函数
*         data,len 表示收到的具体数据和长度
*
*
* 该函数是在 中断执行,不好执行耗时/睡眠工作
* */

int log_success_flags = 0;                //0-uninit  1-log  2-failed

int esp_station_callback (char *data,int len)
{
        printf("recv from serv: %s\r\n",data);

        //登陆成功失败标志位
        if( strstr(data,"log success") ){
                log_success_flags = 1;
        }else if(strstr(  data, "log failed")){
                log_success_flags = 2;
        }

}
#endif

/* 希望手机发来消息,该函数 被调用,  data len分别是对方发来的消息和长度*/
int esp_ap_callback(char *data,int len)
{
        printf("recv from phone: %s\r\n",data);                //cmd:wifiname=hyx,wifipasswd=8888888,usrname=xiaowang,passwd=123456;
}

void 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16_t Size)
{
        //other thing to do
        wifi_uart_prepare_idle(huart);        //after recv success, wo must prepare uart for next time
}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nsigned char *)&ch,  1,     1);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int ret;
  int linkid;        //每个手机都可以连接ap,都会安排一个id
  char sendbuf[128]={0};

#ifdef ESP_STATION
  //预处理uart3 for esp ...

  wifi_uart_prepare_idle(&huart3);
  ret = wifi_station_init(&huart3,  esp_station_callback );
  if(ret < 0 ){        printf("%s-%d wifi_station_init err\r\n",__func__,__LINE__);                return -35;}
  ret = wifi_station_join_ap(&huart3,"WANGQINGFA","1234567890");
  if(ret < 0 ){        printf("%s-%d wifi_station_join_ap err\r\n",__func__,__LINE__);                return -35;}
  ret = wifi_station_tcp_connect(&huart3,"107.148.201.156",10001);
  if(ret < 0 ){        printf("%s-%d wifi_station_tcp_connect err\r\n",__func__,__LINE__);        return -35;}

  /*登陆服务器                toServ:action=log,usrname=xiaowang,passwd=123456,devname=sml001;                */
  snprintf(sendbuf,sizeof(sendbuf), "toServ:action=log,usrname=%s,passwd=%s,devname=sml001;","xiaowang","123456" );
  ret = wifi_station_tcp_send_data(&huart3,sendbuf,strlen(sendbuf));
  if(ret < 0 ){        printf("%s-%d wifi_station_tcp_connect err\r\n",__func__,__LINE__);           }

  for(int i=0;i<50;i++){
          if(log_success_flags == 2){
                  printf("%s-%d log failed \r\n",__func__,__LINE__);
                  return -23;
          }else if(log_success_flags == 1){
                  printf("%s-%d log success \r\n",__func__,__LINE__);
                  break;
          }
          HAL_Delay(10);
  }
#endif

  wifi_uart_prepare_idle(&huart3);
  ret = wifi_ap_init(&huart3,  esp_ap_callback);
  if(ret < 0 ){        printf("%s-%d wifi_ap_init err\r\n",__func__,__LINE__);                return -35;}
  ret = wifi_ap_set_args(&huart3, "zhangsan","12345678");
  if(ret < 0 ){        printf("%s-%d wifi_ap_set_args err\r\n",__func__,__LINE__);                return -35;}
  linkid = wifi_ap_tcp_listen_and_wait_connect_timeout(&huart3,10001,     5*60*1000);
  if(linkid < 0 ){        printf("%s-%d wifi_ap_tcp_listen_and_wait_connect_timeout err\r\n",__func__,__LINE__);                return -35;}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strcpy(sendbuf,"cmd:hello phone,I have got you messgae,please reset it;");
  while (1)
  {

          wifi_ap_tcp_send_data(&huart3, linkid , sendbuf,strlen(sendbuf)    );

#ifdef ESP_STATION
          ret = wifi_station_tcp_send_data(&huart3,sendbuf,strlen(sendbuf));
          if(ret < 0 ){        printf("%s-%d wifi_station_tcp_connect err\r\n",__func__,__LINE__);           }
#endif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8;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USART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1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tatic void MX_USART3_UART_Init(void)
{

  huart3.Instance = USART3;
  huart3.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3.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3.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3.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3.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3.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3.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3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3_Init 2 */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PC6 PC7 PC8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如图所示,用的TCP/IP调试软件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1830537/article/details/142152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