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哪颗芯片可以作为扫描枪和单片机的转换芯片

楼主(2024-09-18):
现在需要用单片机连接扫描枪,扫描枪的品牌为霍尼韦尔,支持切换到键盘模式,有没有什么芯片能连接扫描枪,将扫描枪的数据转成串口数据给单片机。

网友A:
您好,可以考虑一下CH9350这颗芯片,为USB键鼠转串口通讯控制芯片,具体介绍如下:
https://www.wch.cn/products/CH93 ... 2M3Zjc5MGU3M2E3NiJ9

网友B:
其实只要有个USB就行其次看扫描枪是啥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以考虑一下CH9350这颗芯片,为USB键鼠转串口通讯控制芯片,具体介绍如下:
https://www.wch.cn/pro ...

好的,这个应该自带驱动的吧,直接接上电路就能使用了吧,波特率是根据USB从设备自动匹配的吧

网友C(2024-11-26):
CP2102,一款常用的 USB 转 UART 芯片,支持 Windows、Linux 和 macOS 操作系统。你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D:
要实现将霍尼韦尔扫描枪的数据转换为串口数据并传输给单片机,可以使用USB 转 TTL 模块

网友E:
CH340应该可以吧,另一款常用的 USB 转 UART 芯片,价格便宜,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网友F:
如果扫描枪支持蓝牙连接,可以使用蓝牙模块将扫描枪的数据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到单片机。这样就不用想着USB了

网友G:
要选择一颗芯片作为扫描枪和单片机的转换芯片,需要考虑到扫描枪的输出接口和单片机的接口类型。一般来说,常见的扫描枪输出可能是串口、USB、SPI等,而单片机通常具有不同的接口类型。因此,转换芯片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接口要求和应用场景

网友H:
你选择一款USB的MCU试试?就是用USB直接驱动这个扫描枪呗

网友I:
将扫描枪的 USB 接口连接到 USB 转 TTL 模块的 USB 端。将 USB 转 TTL 模块的 TX 和 RX 引脚连接到单片机的 RX 和 TX 引脚。将 USB 转 TTL 模块的 GND 引脚连接到单片机的 GND 引脚。但是这种得测试,而且需要你这边的扫描枪能支持这个

网友J:
其实,USB 转 TTL 模块可以将 USB 接口转换为 TTL 电平的串口信号,适用于连接扫描枪和单片机。

网友K(2025-07-16):
这个要看你的需求的啊,USB肯定是要的,要看下你霍尼韦尔的芯片是什么输出

网友L:
CH552 支持更复杂的协议,可以用于实现 USB 到串口的转换,适合与单片机实现更灵活的通信。

网友M(2025-11-12):
CH340 系列:性价比极高,是电子设计中普及度很高的 USB 转 TTL 串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