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使用stm32mp157进行软件模式spi通讯,无法设置为四线模式

楼主(2024-09-18):
目前使用stm32mp157芯片进行软件模式的spi通讯,设备树内对使用的gpio口定义如下:
        gpio_spi1: spi@1 {
                    compatible = "spi-gpio";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status = "okay";

                    sck-gpios   = <&gpiod 8 0>;
                    mosi-gpios  = <&gpioh 15 0>;
                    miso-gpios  = <&gpioi 4 0>;
                    cs-gpios    = <&gpioi 0 0>, <&gpioe 6 0>;// drv:i0 dac:e6

                    num-chipselects = <2>;
                    /* Clients */
                    spidev@0 {
                        reg = <0>;
                        compatible = "linux,spidev";
                        spi-max-frequency = <200000>;
                    };

                    spidev@1 {
                        reg = <1>;
                        compatible = "linux,spidev";
                        spi-max-frequency = <200000>;
                    };
        };

在使用read或 ioctl函数,通过miso线进行读取时,发现读取到的都是mosi线的数据,也就是运行在三线模式。尝试使用ioctl(fd, SPI_IOC_WR_MODE, &mode)关闭三线模式,但没有产生效果。程序中spi读取的相关代码如下:

int myspi2_write_then_read(int fd, const uint8_t* tx_buf, size_t len_tx, uint8_t* rx_buf, size_t len_rx) {
    struct spi_ioc_transfer transfer[2];  // 两个传输结构,一个用于写入,一个用于读取
    memset(transfer, 0, sizeof(transfer));  // 清空结构体
    // 第一个传输,用于写入
    transfer[0].tx_buf = (unsigned long)tx_buf;  // 发送缓冲区
    transfer[0].rx_buf = 0;                      // 不接收数据
    transfer[0].len = len_tx;                    // 写入数据长度
    transfer[0].speed_hz = 0;                    // 使用当前 SPI 设备的默认速度
    transfer[0].cs_change = 0;                   // 在结束时不改变片选状态
    // 第二个传输,用于读取
    transfer[1].tx_buf = 0;                      // 不发送数据
    transfer[1].rx_buf = (unsigned long)rx_buf;  // 接收缓冲区
    transfer[1].len = len_rx;                    // 读取数据长度
    transfer[1].speed_hz = 0;                    // 使用当前 SPI 设备的默认速度
    transfer[1].cs_change = 0;                   // 完成读写后释放片选
    // 使用 ioctl 进行双向传输(写入+读取)
    int ret = ioctl(fd, SPI_IOC_MESSAGE(2), transfer);
    printf("Wrote %zu bytes and read %zu bytes from SPI\n", len_tx, len_rx);
    return 0;
}

int spi_read(int fd, int read_length) {
    uint8_t buf[read_length];
    ssize_t ret = read(fd, buf, sizeof(buf));
    printf("Read from SPI: ");
    for (int i = 0; i < ret; i++) {
        printf("0x%02X ", buf);
    }
    printf("\n");
    return 0;
}

希望各位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如果SPI无法满足你的需求,考虑使用其他通信协议,如I2C、UART或USB

网友B:
你可以使用STM32MP157的硬件SPI来处理标准的SPI通信,同时使用软件SPI(即GPIO模拟)来处理额外的信号线。

网友C:
如果STM32MP157的SPI硬件接口不支持你需要的特定模式,你可以考虑使用软件来模拟SPI通信,包括任何额外的信号线。

网友D:
使用stm32mp157进行软件模式spi通讯,无法设置为四线模式

先写一个软件四线SPI的独立简单程序进行测试,测试成功后再移植到项目工程,然后进一步排查项目工程的其他错误。也可以下载软件四线SPI例程作为参考。

网友E:
使用stm32mp157进行软件模式spi通讯,无法设置为四线模式

在使用STM32MP157进行软件模式SPI通讯时,无法设置为四线模式的问题可能涉及到多个方面。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 硬件接口不支持:

    • STM32MP157的硬件SPI接口可能默认只支持三线或双线模式。如果需要使用四线模式,可能需要通过软件模拟来实现
    • 检查STM32MP157的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确认其硬件SPI接口是否支持四线模式,以及如何配置

  • 软件配置问题:

    • 在设备树中定义GPIO口时,确保正确配置了所有必要的信号线,包括MOSI、MISO、SCK和片选(CS)等
    • 检查你的代码是否正确设置了SPI的工作模式。例如,在Linux系统中,你可能需要使用ioctl函数来设置SPI的模式

  • 通信协议不匹配:

    • 确保你的SPI设备和STM32MP157之间的通信协议是匹配的。不同的SPI设备可能有不同的工作模式和数据格式要求
    • 如果你正在与一个特定的SPI设备通信,查阅该设备的技术手册,了解其支持的SPI模式和配置方法。
  • 驱动程序问题:

    • 如果你正在使用Linux内核中的SPI驱动程序,确保你已经正确地加载了驱动,并且驱动配置正确
    • 检查驱动日志或系统日志,看是否有关于SPI通信的错误或警告信息。
  • 调试和测试:

    • 尝试编写一个简单的SPI通信测试程序,先在三线模式下测试,然后尝试切换到四线模式(如果硬件和软件都支持的话)。
    • 使用示波器或其他调试工具检查SPI信号线上的实际信号,看是否符合预期的工作模式。
  • 考虑替代方案:

    • 如果STM32MP157的SPI硬件接口确实不支持你需要的特定模式,你可以考虑使用其他通信协议,如I2C、UART或USB
    • 另外,也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型号的微控制器或处理器,它们可能提供更灵活的SPI配置选项。

请注意,以上建议是基于一般性的分析,具体情况可能因你的硬件配置、软件环境和通信需求而异。在实际操作中,请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测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建议查阅更多的技术文档或寻求专业的技术支持。

网友F:
设备树内对使用的gpio口定义

网友G:
是函数定义的问题嘛?

网友H:
使用stm32mp157芯片进行软件模式的spi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