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WB415] 雅特力的BLE芯片一般传输距离最大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24-09-23):
雅特力的BLE芯片一般传输距离最大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雅特力的BLE芯片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0米至20米。

网友B:
其BLE芯片在设计时考虑了多种因素以确保信号的稳定性和有效的传输距离

网友C:
在满足性能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小天线的尺寸

网友D:
其传输距离虽然不及Wi-Fi等长距离无线通信技术,但在短距离内仍能提供可靠的数据传输

网友E:
受到芯片的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天线设计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网友F:
其最大传输距离能够满足大多数短距离无线通信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