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键鼠方案中,LLSI支持差分方式控制Smart RGB吗?

楼主(2024-09-19):
新唐的键鼠方案中,LLSI支持差分方式控制Smart RGB吗?

网友A(2024-11-04):
NUC1263 具体可以看看规格书

网友B:
灯珠应该都是argb, 或argb2的规格吧,用芯唐的llsi可以推

网友C:
可以 M252SE的哈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高端电脑鼠标键盘芯片吗

网友F:
LLSI是什么第一次听说。

网友G:
在新唐的键鼠方案中,LLSI通常用于控制LED灯效,包括Smart RGB灯效。LLSI支持多种控制方式,包括差分方式。

网友H:
LLSI是新唐微控制器中用于控制LED灯效的底层接口。它支持多种LED控制模式,包括单色、渐变、呼吸灯、RGB等。

网友I:
Smart RGB是指支持多种颜色和动态效果的RGB LED灯效。通常用于键盘、鼠标等外设,提供丰富的视觉效果。

网友J:
差分方式是一种通过比较两个信号的差异来控制LED灯效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适用于长距离传输和高精度控制。

网友K:
初始化LLSI模块,配置为差分模式。设置差分信号的参考电压和阈值。

网友L:
通过LLSI生成差分信号,控制RGB LED的颜色和亮度。差分信号通常包括正向和反向两个信号,通过比较这两个信号的差异来控制LED。

网友M:
将生成的差分信号发送到RGB LED。通过差分信号控制LED的颜色、亮度和动态效果。

网友N:
在新唐的键鼠方案中,LLSI支持差分方式控制Smart RGB。通过配置LLSI为差分模式,并生成差分信号,可以实现对RGB LED的精确控制。

网友O:
差分方式提高了信号的抗干扰能力,适用于需要高精度控制的场景。

网友P:
这个方案没玩过,不过他是不是就相当于485通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