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键盘方案中,有支持有线和无线同时吗?

楼主(2024-09-19):
新唐的键盘方案中,有支持有线和无线同时吗?

你好,我们是雅特力代理商,有机会和你聊下吗,也做键盘市场MCU。18337322818

网友A:
无线怎么跟有线同时啊

网友B(2024-11-20):
USB HID类协议,新唐的微控制器支持USB HID类协议,可以通过USB接口与PC或主机进行有线连接。

网友C:
有线连接我觉得是稳定性和低延迟,有线连接通常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更低的延迟,适合需要高精度和快速响应的游戏场景。

网友D:
提供的是USB接口,能否无线,你要看那如何用无线透传了。

网友E:
其实无线连接比较有优势吧,蓝牙低功耗(BLE):新唐的微控制器支持蓝牙低功耗(BLE)协议,可以通过蓝牙与PC、手机或平板电脑进行无线连接。

网友F:
2.4GHz无线连接,部分新唐键盘方案还支持2.4GHz无线连接,通过专用的无线接收器与设备进行连接,提供更稳定的无线传输。

网友G:
是的,新唐科技在键盘方案中提供了支持有线和无线同时连接的功能。这种设计通常被称为“双模”键盘,即键盘可以同时支持有线和无线两种连接方式,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有线连接或无线连接。

网友H:
低功耗设计,无线连接通常采用低功耗设计,延长电池寿命,适合便携式设备。

网友I:
双模键盘的优势之灵活性:用户可以根据使用场景选择有线或无线连接,灵活切换。

网友J:
其实双模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支持多种连接方式,兼容不同的设备和操作系统。

网友K:
双模设计可以扩展键盘的功能,如支持多设备切换、宏定义等。

网友L:
双模键盘适合游戏玩家,可以在有线模式下享受低延迟的游戏体验,在无线模式下享受便携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