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62内部是否有集成间隙电压作为ADC参考电压?

楼主(2024-09-20):
NUC1262内部是否有集成间隙电压作为ADC参考电压?

网友A:
NUC1262系列微控制器集成了12位ADC(模数转换器),用于模拟信号的数字化。ADC的参考电压是决定ADC转换精度和范围的关键因素之一。

网友B:
NUC1262内部集成了一个间隙电压,通常用于提供稳定的参考电压

网友C:
间隙电压是一个稳定的电压源,不受温度和电源电压波动的影响,因此非常适合作为ADC的参考电压。

网友D:
NUC1262的ADC模块支持多种参考电压选项,包括:内部参考电压:使用内部集成的间隙电压作为ADC的参考电压

网友E:
一般使用外部提供的参考电压作为ADC的参考电压。电源电压

网友F:
其实可以使用电源电压(VDD)作为ADC的参考电压

网友G:
在NUC1262的固件开发中,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选择ADC的参考电压。

网友H:
NUC1262内部集成了间隙电压,可以作为ADC的参考电压

网友I:
一般可以通过配置ADC的寄存器,可以选择使用内部间隙电压作为ADC的参考电压,从而提高ADC转换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J:
最好还是找个VDD来做参考电压吧,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