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62功耗有多大?在做键盘的时候,是否需要5V1A完全够用?

楼主(2024-09-20):
NUC1262功耗有多大?在做键盘的时候,是否需要5V1A完全够用?

网友A:
作为一款基于低功耗内核的微控制器,NUC1262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功耗应该相对较低。

网友A:
在制作键盘时,是否需要5V1A的电源取决于键盘的具体设计和所使用的元件。如果键盘设计简单且功耗不高,那么5V1A的电源通常是足够的。

网友B:
这么大肯定够用了,

网友C:
MCU的电流消耗很小,主要评估其他的功耗,比如LED

网友D:
我觉得够用了

网友E(2024-11-24):
NUC1262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23内核的微控制器,其功耗取决于工作频率、外设使用情况以及工作模式。

网友F:
NUC1262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微控制器,其功耗取决于工作频率、外设使用情况以及工作模式。

网友G:
通常情况下,NUC1262在运行模式下的功耗大约在几十毫安(mA)左右,而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降至微安(μA)级别。

网友H:
对于键盘应用,NUC1262的功耗通常较低,尤其是在低功耗模式下。

网友I:
如果NUC1262大部分时间处于低功耗模式,功耗会更低。

网友J:
确保电源转换效率高,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损失。

网友K:
5V 1A的电源通常是足够的,但建议在实际应用中进行测试,以确保满足所有功耗需求。

网友L:
一般来说没问题,但是要少带点LED灯估计会不错

网友M:
这个跟你都驱动什么有关系的,如果键盘上有LED和LCD液晶屏之类的可能不太够啊

网友N:
如果你使用的是5V 1A的电源,这通常是足够的,因为键盘的功耗需求相对较低。

网友O:
键盘可能需要驱动LED、传感器或其他外设,这些外设的功耗需要计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