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新唐的电竞方案中,控制风扇的时候支持哪些协议读取转速或控制转速?

楼主(2024-09-20):
在新唐的电竞方案中,控制风扇的时候支持哪些协议读取转速或控制转速?

网友A:
I²C接口,Intel®PECI接口

网友B:
新唐科技拥有独家的SMART FAN™技术,包括SMART FAN™ I、II、IV等多个版本。这些技术提供了不同的风扇转速控制模式,如恒温模式、定速模式、步阶式温度对应模式以及多斜率温度对应模式等。

网友C:
直接用PWM控制了吧,

网友D:
PWM来控制,

网友E(2024-11-24):
控制转速,通过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来控制风扇的转速。

网友F:
在新唐的电竞方案中,控制风扇时通常支持PWM(脉宽调制)

网友G:
读取转速,通常不直接通过PWM读取转速,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TACH信号)来获取转速信息。

网友H:
风扇通常会输出一个TACH信号,通过测量TACH信号的频率可以计算出风扇的转速。

网友I:
通过I2C总线发送命令来控制风扇的转速。通过I2C总线读取风扇的转速信息。

网友J:
类似于I2C,通过SMBus发送命令来控制风扇的转速。通过SMBus读取风扇的转速信息。

网友K:
通过控制P-FET的开关状态来控制风扇的转速。

网友L:
通过UART发送命令来控制风扇的转速。通过UART读取风扇的转速信息。

网友M:
通常,PWM和TACH是最常见的控制和读取转速的方式,而I2C和SMBus则提供了更高级的控制和监测功能。

网友N:
一般串口或者I2C的通讯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O:
风扇的FG信号接MCU采集需要做什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