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NUC1262的内建Crystal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2024-09-21):
新唐的NUC1262的内建Crystal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A:
虽然NUC1262系列没有直接内建传统的晶体振荡器,但其内置的48 MHz高精度高速RC振荡器(HIRC48)在无需外部校准的情况下具有小于2%的精度,在通过外部32.768 kHz晶振进行动态校准后,精度可进一步提升至正负0.25%。

网友B(2024-11-24):
新唐通常会在其产品规格书中提供详细的晶振参数。

网友C:
NUC1262微控制器的内建晶振(Crystal)的精度通常取决于所使用的具体晶振类型和规格。

网友D:
一般来说,NUC1262的内建晶振精度可以达到±10ppm到±20ppm之间。

网友E:
在特定温度范围内(如-40°C到+85°C),晶振的频率稳定性也会有所不同。

网友F:
具体的精度参数可以在NUC1262的规格书或数据手册中找到。

网友G:
假设晶振频率为12MHz,精度为±10ppm: [ \Delta f = 12 \text{MHz} \times 10 \times 10^{-6} = 120 \text{Hz} ]这意味着晶振的频率可能在11.99988MHz到12.00012MHz之间变化。

网友H:
NUC1262的内建晶振精度通常在±10ppm到±20ppm之间,具体精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晶振类型和规格。

网友I:
建议查阅NUC1262的规格书或数据手册以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网友J:
一般就±10ppm吧,我觉得

网友K:
其实你用外置的比较好,精度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