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电竞平台目前m484的支持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4-09-22):
新唐电竞平台目前m484的支持电压是多少?

网友A:
1.8V到3.6V。

网友A:
参考具体产品的技术手册或规格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具体产品的技术手册或规格书。

这个有成熟的方案哈

网友C(2024-11-24):
新唐的NuMicro M484系列微控制器是一款高性能的ARM Cortex-M4内核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等领域。

网友D:
M484系列微控制器的支持电压范围通常如下:工作电压范围VDD:通常为1.8V到3.6V。VDDIO:通常为1.8V到3.6V。

网友E:
不同型号的M484系列微控制器可能会有略微不同的电压范围

网友F:
M484M:VDD:1.8V到3.6V,VDDIO:1.8V到3.6V

网友G:
新唐的NuMicro M484系列微控制器的支持电压范围通常为1.8V到3.6V。

网友H:
具体的电压范围可能会因型号而异,建议查阅具体型号的规格书或数据手册以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网友I:
新唐代理商问

网友J:
其实你应该去官网去查查这个芯片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K:
一般都是3.3V的供电,肯定问题不大

网友L:
我觉得你还是找代理商吧,代理商都知道这芯片的手册的

网友M:
我觉得你就用3.3V就行了,肯定没问题